关于OPA847放大信号后零点上升

楼主(2017-07-23):
电路采用的是芯片手册里面的。当输入信号为10mV时,输出波形如图。波形正常但是,波形的中间没有在零点这条线上,当输入信号降低时,波形会往上移动,从而不能进行过比较器。

网友A:
在输出50欧姆之前加个隔直电容就好了

网友B:
你的单端放大倍数过大了,输入端的少量直流偏移会随机变化,用二级小倍数的级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输出50欧姆之前加个隔直电容就好了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单端放大倍数过大了,输入端的少量直流偏移会随机变化,用二级小倍数的级联即可 ...

看手册上  放大倍数没有超过它的限制

网友C:
输入有直流吧?

网友D:
输入端有直流信号进入,加隔直电容。

楼主:
输入是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有直流信号进入,加隔直电容。

信号发生器,会有直流流进吗

网友E:
两种可能:第一,运放本身的VOS。但是从楼主提供的照片看,偏压有点大,VOS不可能达到这样大的输出偏压。第二,信号源带有直流偏移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种可能:第一,运放本身的VOS。但是从楼主提供的照片看,偏压有点大,VOS不可能达到这样大的输出偏压。第 ...

信号源接示波器 并没有发现有直流。VOS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有直流信号进入,加隔直电容。

添加电容后,有效果不是很明显,但这样会把信号也滤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号源接示波器 并没有发现有直流。VOS是指什么

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

应该怎样调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添加电容后,有效果不是很明显,但这样会把信号也滤掉。

你加的隔直电容多大?位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的隔直电容多大?位置在哪里?

在输入端,0.1UF,55PF,10UF都试过

网友F:
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是0V还是别的?

网友G:
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与本电路的输入端之间串一个10k欧姆的电阻,然后再看。
此时信号发生器输出2V相当于原来的10mV。
如果这种接法下输出偏移不随着输入信号幅度而变,那基本确定是型号发生器的输出失调电压不稳导致的。

网友H:
失调电压调节好没

网友I:
同意,先检查Vos
运放+接地看看输出是个啥
先直流确认有没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输入端,0.1UF,55PF,10UF都试过

电容与输入端50欧电阻构成高通/微分电路,需要进行简单计算以满足频响需求

这个明显是测试用电路,实际应用输入端电阻不会这么低吧,换成1K到51K之间的试试,同时反相端二只电阻进行相应调整

直流电压也会放大20倍左右,不算失调电压,输入端有19mV左右直流。
或者找个失调电压可以调节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与本电路的输入端之间串一个10k欧姆的电阻,然后再看。
此时信号发生器输出2V相当于原来 ...

不是失调电压的问题。在输入引脚上面加个长的天线{把电阻竖起来加上去}就好啦  是怎么回事
不是输入失调电压的事  会随输入信号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与输入端50欧电阻构成高通/微分电路,需要进行简单计算以满足频响需求

这个明显是测试用电路,实际应 ...

在输入引脚上面加个长的天线{把电阻竖起来加上去}就好啦  是怎么回事
不是输入失调电压的事  会随输入信号变化而变化

网友J:
可能输入端50欧电阻虚焊了,以致运放的高阻抗导致信号发生器的直流电压未被衰减
再倒下来试试

网友K:
楼上的,你们发现谐波振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输入端50欧电阻虚焊了,以致运放的高阻抗导致信号发生器的直流电压未被衰减
再倒下来试试 ...

不是的。做了好几个电路 都是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输入端50欧电阻虚焊了,以致运放的高阻抗导致信号发生器的直流电压未被衰减
再倒下来试试 ...

不是的。做了好几个电路。结果都是这样

网友L:
很明显  你的输入信号就不正点

网友M:
运放的正相输入端串一个电阻再并一个电阻,使其值等于RG//RF,这样输出端的电压就在零点附近了,这是因为运放偏置电流引起的失调电压和本身的失调电压引起的零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