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usb 3.0 cyusb3014学习

楼主(2017-07-23):
请教下大家
目前本人对cyusb3014硬件外围,gpio/uart等配置比较了解

那怎么自己去研究固件 usb 传输的固件代码感觉很吃力,没什么方向

大侠们能不能指导一二

网友A:
Hi
在Cypress 提供的SDK的帮助目录(Cypress EZ-USB Guides)里,有关于固件的框架的介绍,你可以从这里开始,对USB协议和固件的主要框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后期可以结合具体的实例,进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在Cypress 提供的SDK的帮助目录(Cypress EZ-USB Guides)里,有关于固件的框架的介绍,你可以从这里开 ...

嗯,谢谢
需要对usb 3.0的 协议要了解很清楚么

另外

为什么 大家 都采用 slavefifo的模式

大家都不怎么研究GPIF II呢?

是速度不行 还是 难度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需要对usb 3.0的 协议要了解很清楚么

协议本身是很枯燥的东西,不建议一开始就细读,可以先从百度、google上找一些大概的东西去看,了解清楚一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在后面需要权威一些的解释的时候,再带着问题去看协议。如果另外有时间的话,可以再细读下USB2.0的spec的第五章和第七章。
slaveFIFO在做数据采集、传输的时候几乎都要用,所以很多人研究,这是目的驱动的结果。
slaveFIFO应用的就是FX3的GPIF接口。

楼主:
我的意思是 通过GPIF II
CYUSB3014 做master 外设 FPGA 做sl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