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C100系列固件库函数,中文版,详细

楼主(2017-07-23):
NUC100系列固件库函数 245页 1.1M
NUC100系列驱动参考指南 392页 2.8M

楼主:
串行外设接口(SPI)是一个同步串行数据通讯协议,全双工。设备通讯使用主/从接口, 4 线,双向模式。 NUC1xx
系列有 4 组 SPI 控制器,当从外设收到数据的时候实现串到并的转换,当发送数据到外设的时候实现并到串的转
换。每个 SPI 控制器可以驱动 2 个外设。 SLAVE 比特 (CNTRL[18])被设定之后, NUC1xx 也能作为从设备工作
当数据传输完成的时候,每个控制器可以产生一个独立的中断信号,写 1 可以清除中断标志。从设备的选中信号
激活级别可以是低/高(SSR[SS_LVL] 比特),具体设定依靠连接的外设。作为主设备的时候,可以写一个除数
到 DIVIDER 寄存器来编程 SPI 时钟频率. 如果 SPI_CNTRL[23]中的 VARCLK_EN 比特被设成 1,串行时钟可
以被设成两个可编程的频率,除数定义在 DIV 和 DIV2 中。可变频率的选择定义在寄存器 VARCLK 中.
主/从核心包含两个 32 比特的收/发缓冲,支持突发模式,可变长度传输,最大收/发长度是 64 比特.
控制器也支持 2 比特数据模式,由寄存器 SPI_CNTL[22]控制。如果 TWOB 比特使能,可以收/发 2 比特串行数
据出/入串行缓冲。第一个比特从寄存器 SPI_TX0 发送,同时接收第一个比特到寄存器 SPI_RX0 中;第二个比
特从寄存器 SPI_TX1 发送,并且接收第二个比特到寄存器 SPI_RX1 中。

楼主:
特性
z 四组SPI控制器
z 支持主/从模式
z 支持1, 2 比特串行数据 IN/OUT
z 数据传输长度可配,最大32比特
z 主模式时,输出串行时钟频率可变
z 支持突发模式,一次传输最多可以执行两次收/发
z 支持大端/小端优先数据传输
z 作为主设备的时候,支持2个从设备选择线;作为从设备的时候,支持一个从设备选择线
z 字节休眠模式

楼主:
介绍完了就是介绍库函数怎么用。

楼主:
不要再说看不懂了,赶紧下载学习。

网友A:
正学的吃苦呢,下载看看。

网友B:
这个手册有点历史了,对应现在3.0库是用不上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册有点历史了,对应现在3.0库是用不上的哈

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C(2020-08-08):
有新版的吗

网友D:
支持下,谢谢分享,这些都是中文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