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三角形/星形变换

楼主(2017-07-23):
(无正文)

楼主:
三角形和星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拓扑结构,一个有单一的回路,而另一个则有单一的一个节点。虽然拓扑结构如此不同,但其却可以相互等效。

楼主:
关于此,涉及到电阻网络的“自由度”(具体看电路网络理论)。n端电阻网络的自由度是n(n-1)/2,而三角形(星形)网络的自由度恰是端点数3,这样就保证了其双向变换的存在且唯一性。

楼主:
那么,如果n>3时,情形将是如何的呢?

显然,n>3时,n端星形拓扑结构仅有n个电阻,相应电路的自由度小于n(n-1)/2。而若仅考虑n边形的话,其也仅有n个电阻,同样自由度小于n(n-1)/2。由于这两种拓扑结构的空间截然不同,所以根本不可能相互变换。

楼主:
那么,n(n>3)端星形拓扑结构是否可以等效成n端全网络呢? 当然可以!

n端全网络具备n(n-1)/2个电阻,其自由度就是n(n-1)/2。

但是,n(n>3)端全网络却不可以等效成n端星形拓扑结构!

楼主:
关于n端全网络:

n=3时,是个平面三角形。

n=4时,是个立体四面体(还是个平面图)。

n=5时,

....

你会发现,再下去基本都不可能是个平面图了。

楼主:
n(n>3)端星形拓扑结构变换成n端全网络,其好处是去掉了一个节点,但也以增加边数(电阻)作为代价。当然,随着节点数的减少,最终电路将会被简化。

楼主:
现在看看具体如何确定n端全网络中的n(n-1)/2个电阻值的。

如果将n端全网络中的n-1个端点接地,而对那个未接地的端点加一个电压U。那么,可以得到n-1个接地端点上的电流。电压U除以相应的电流就是相应的电阻值。等效到n端星形拓扑结构,其就是分压分流。由此,就可以很容易求得等效的n端全网络中的n(n-1)/2个电阻值。

楼主:
最后总结几句:

1)唯一等效(双向)变换只存在于n=3的情况下,及三角形/(三端)星形。

2)n>3时,只能将n端星形拓扑结构等效成n端全网路,反之不然。

3)n=2时,其实就是串并联结构,且不唯一。本质上就是自由度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