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寻找关于如何引导从处理器核相关信息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楼主(2017-07-23):
我在寻找关于如何引导从处理器核相关信息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楼主:
我找到的文档都是参考C66 DSP引导负载的用户手册,但是并不解释如何使用BOOTADDR_GEM0_REG寄存器,这大致相似地参考了CSL。

楼主:
我想在不使用SYS/BIOS、IBL或者提供MCSK的类似工具的情况下直接控制从处理器核的引导过程。

网友A:
你是说I2CMaster的REG_Addr? 这个可以参照I2C user moudle Datasheet 和PSoC® 3 Registers TRM

网友B:
嗯,你必须写一个应用程序载入到主处理器核

网友C:
是的,以此来通过触发IPC将次处理器核摆脱空闲状态。

网友D:
你指的是什么兼容性?

网友E:
我指的是引脚到引脚的兼容性和代码的兼容性。

网友E:
为什么C6670 与C6671在2、4和8引脚的模块图上有如此大的差别?

网友F:
C6670不是引脚到引脚兼容的,但是它们共享许多相同的外围设备。

网友G:
C6670有许多C6671,72,74,78所没有的设备和功能,而C6671,72, 74, 78有许多C6670所没有的外围设备。

网友D:
果然是经验之谈

网友H:
6楼分析的不错,其实这种东西知道大概就行了,要是看详细的还得找官方的数据手册。

楼主:
是啊,还是很感谢6楼兄弟

网友I:
I2c的主从设备的需要多关注的。

网友J:
通过触发IPC将次处理器核摆脱空闲状态。

网友K:
专门来看看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