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大家都使用什么USB抓包工具

楼主(2017-07-24):
各位大神请说说你们的调试方法和心得体会吧!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3 项 ), 共有 24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62.07% (18)
3.45% (1)
10.34% (3)
3.45% (1)
20.69% (6)
0.00% (0)

楼主:
看来使用BUS HOUND的人挺多的,要是BUS HOUND的界面能做的友好点,增加协议解析功能,那就强大了!

网友A:
LeCroy’s Advisor T3

网友B(2018-01-17):
我用的 是 Data Center 这个 名字,公司的 东西,也不知道中文名叫啥

网友C(2018-03-14):
1.  BUS HOUND 软件抓包          -->軟體
2.  Ellisys USB Protocol Analysis        --->硬體
3.  Totalphase USB Protocol Analysis        -->硬體
4.  ZLG USB Protocol Analysis ........ (沒聽過 是不是縮寫"ZLG")
5.  其他国BUS HOU产设备
6.  从不需要抓包
-----------------------------------------------------------------

BUS HOUND 最多人用是因為置入花費最低
其他硬體的都需要比較高的置入費用!

另外 有些訊號是需要用硬體看得!  通常很多人是寫上層的APP所以用"BUS HOUND"就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