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在关断的时候,出现这个波形,是米勒效应吗?

楼主:
90kW变频器,当电流达到110A以上时,IGBT在关断的时候,出现这个波形,请问是怎么回事?在110A以下就不出现。
这是IGBT Vce的电压波形,当关断的时候还要再开通一下,这样不就很容易上下桥直通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米勒效应导致的吗?
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17-07-24):
这么大电流没玩过,不会。

网友B:
和Vgs对照下,看是不是真正关断了,如果驱动不对就查前面,驱动没问题就查后面。

网友C:
Vce来看应该不是米勒效应吧,看下Vge波形

网友D:
好像有个驱动IC坏了是这样的。

网友E:
我曾经遇到也有掉波情况,那个是开关变压器掉电导致驱动有掉现象,最后导致管子炸了。

网友F:
会不会是结电容的振荡电压超过了门限电压而导致的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