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串口的问题,接收数据不对

楼主(2017-07-24):
我有两个串口接收中断,然后是通过超时判断一帧数据,当超时标志一直--到了0就超时,我定义了两个数据处理函数,分别处理这两个串口收到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处理函数放在while直接执行OK的,但是放到我的逻辑里头就不行,收到的数据乱的,我的逻辑就是while(1)里头判断状态,然后到另外一个函数里头while(1)一直执行,没有太多复杂操作。

网友A:
while可以,其它地方不行,那就好好查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