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内电层设计的规则中plane下面的三个规则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7-07-24):
pcb内电层设计的规则中plane下面的三个规则应该怎么设计?如图所示?都选择默认?还是说根据自己设计规则里面电源线的宽度来设计?内电层不走信号线

网友A:
不会设,就用默认即可,间距线宽越大,加工难度越小,成本约低

网友A:
第一个是内电层与焊盘的连接方式,
第二个是内电层与其它元素的间距设置
第三个是正片层铜皮与焊盘的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设,就用默认即可,间距线宽越大,加工难度越小,成本约低

第一个我看了内电层分割教程,别人说选择默认的rellief connect,说生厂厂家默认用这种。但是我们主管却选择了direct connect。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若是大电流情况下,确定rellief connect不能满足 要求可以用direct connect.
direct connect的问题在于铜皮散热快,焊接的时候需要较高温度或者较长焊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