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2常用的电路仿真(每天一更)

楼主(2017-07-24):
大家早上好,今天开始我们multisim12仿真的第一天,今天想给大家仿真一个有关于通信方面的电路,电容式三点震荡电路。如下图可知道要改变产生的频率只需改变电容C3 C4 L1的任意一个值。产生的频率可以看到712K左右,比RC振荡器频率要告,波形图可以看到正弦波已经起振。

楼主:
上传了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的multisum12原文件,欢迎下载指正,原文件上传不了,还需要压缩,麻烦各位解压。

楼主:
今天我们来一个RC正弦波震荡器,该震荡器主要用于产生低频信号频率大概在十几KHZ以内,开始上图

网友A:
今天我们来仿真下克拉泼振荡器,他是对电容三点式的改造,加了个电容进去,如图我们可以看到波形和该仿真的频率,大家可以试下使用恒压源来仿真。文件已在下面上传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仿真下电压比较器,对于这些简单的ic我们通过仿真来学习它是怎么使用的,这样会使我们多电路有更加深的印象。单电源供电时不可能输出负电压,此时输出的17mV相当于0V,是正确的结果。若想输出负电压,需要给LM339双电源供电,即把12管脚接地改成接-12V电源,lm339输出端需要上拉。

楼主:
今天我们来仿真下数字电路,仿真一个数字时钟。开始go
1.设计方案:利用555产生1kHz的时钟信号,再利用三个74LS160串联进行分频,产生1Hz的时钟信号,并将其导入用74LS161和与非门设计的00-59的循环计数电路(即数字钟的“秒”计数电路)中,然后依次是“分”计数电路和“时”计数电路,同时用数码管显示出来。最后,再在这基础上添加整点报时和校时功能。2.电路总设计图见下图所示。
3.信号产生电路设计见下图,原理说明:利用555及电阻电容构成一个能够产生1kHz时钟信号的电路,再利用三个十进制的74LS160进行分频,从而产生1Hz的时钟信号。
4.秒”计数电路和“分”计数电路设计见下图,原理说明:利用十六进制的74LS161和与非门分别构成0-5循环计数器和0-9循环计数器,图中均利用的是清零法。
5.时”计数电路设计见下图,原理说明:利用十六进制的74LS161和与非门构成一个0-9循环计数器并能够进位,但左右两计数器同时达到“2”和“4”时将它们同时清零,从而实现00-23循环计数的功能。
6.整点报时电路设计见下图,原理说明:利用蜂鸣器、与非门及开关实现,当“分”计数电路产生一个低平进位信号时,经过与非门变成高电平,从而使蜂鸣器发出响声,开关可以实现对该功能的控制。
7.校时电路设计如下图,原理说明:利用一个按钮开关,当开关按下时,就会产生一个低电平给计数器,从而在下降沿时计数器加1。
8.在Multisim软件里按设计方案及模块框图要求调出所需要的元件,然后连接电路图,结果如下图所示
9.连好仿真电路图后,打开仿真开关,进行仿真。由于软件仿真很慢,要等很久数码管才会跳“1”。故用信号发生器,设置较高的频率并使其产生方波,如下图所示。从而能够更快的验证仿真结果,
10.结果如下图。结果显示数码管能够正常跳动并进位,当整点报时开关打开时,在达到整点是蜂鸣器响;当按下校时开关时,数码管会跳动加“1”。
11.

楼主:
整体实物图,有点旧了不影响使用。哈哈

网友B:
,欢迎常来分享。

网友C: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电容式三点振荡电路,30Mhz,想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让频率尽可能的稳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电容式三点振荡电路,30Mhz,想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让频率尽可能的稳定一点? ...

最好使用西勒震荡电路,适合产生高频,对电容三点式电路的改进。你可以试下,祝你成功。

楼主:
大家好,由于比赛的原因前两天没来个及更新,今天我们就来一个简单的吧,电压跟随器,使用了一个厉害的运放5532 有运放之王的称号,我在功放前级的制作时经常使用,好了开始上图,在这个简单的电路上我们可以看到示波器输出的波形一致,只需将运放的输出端与输入反相端连接即可,休息下我们来测试运放的放大能力。

楼主:
欢迎欢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由于比赛的原因前两天没来个及更新,今天我们就来一个简单的吧,电压跟随器,使用了一个厉害的运放 ...

可以用三极管搭建一个吗?运放这种有点简单,麻烦楼主搭建个三极管的。

网友E:
这个我一直没安装好,楼主可以帮我下吗?不知道该怎么**我用的是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由于比赛的原因前两天没来个及更新,今天我们就来一个简单的吧,电压跟随器,使用了一个厉害的运放 ...

这个电路不难,我还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一直没安装好,楼主可以帮我下吗?不知道该怎么**我用的是10

这个你可以参考下百度,里面有很详细的教程,别着急要有耐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三极管搭建一个吗?运放这种有点简单,麻烦楼主搭建个三极管的。 ...

可以的,不要着急,下面的会持续更新,期待哈。

楼主:
懂得分享也是一种美

网友F:
想学习电路分析,谢谢

网友G:
希望楼主可以顺手把multism电路仿真文件作为附件上传,大家可以下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希望楼主可以顺手把multism电路仿真文件作为附件上传,大家可以下载学习。 ...

好的,dood ide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学习电路分析,谢谢

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们来一个RC正弦波震荡器,该震荡器主要用于产生低频信号频率大概在十几KHZ以内,开始上图 ...

大的电位器可以调节频率,小的电位器用来调节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们来一个RC正弦波震荡器,该震荡器主要用于产生低频信号频率大概在十几KHZ以内,开始上图 ...

这个电路小板做的不错,我也要做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由于比赛的原因前两天没来个及更新,今天我们就来一个简单的吧,电压跟随器,使用了一个厉害的运放 ...

帖子不错,比较实用,楼主加油!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们来一个RC正弦波震荡器,该震荡器主要用于产生低频信号频率大概在十几KHZ以内,开始上图 ...

这块万能板和我买的是一家的,哈哈,我不知道能不能做一个。

网友K:
弱弱的问一下,这种仿真出来的频率应该是实际值吗,好像和理论值偏差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使用西勒震荡电路,适合产生高频,对电容三点式电路的改进。你可以试下,祝你成功。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弱弱的问一下,这种仿真出来的频率应该是实际值吗,好像和理论值偏差较大 ...

我试了下,还是可以的,差的不太多,如果是频率过高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A:
进型电容三点式电路克服了电容三点式电路的频率高的缺点,在实际应用中的范围更加广泛,在电容三点式电路中,要减小极间电容在回路总电容中的比重,可以采用部分接入的方法。一种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的改进型电路——克拉泼振荡器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得到的。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路的回路中仅多加一个与1C、2C相串联的电容3C即构成了克拉泼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们来仿真下克拉泼振荡器,他是对电容三点式的改造,加了个电容进去,如图我们可以看到波形和该仿真的 ...

感谢表弟发帖,辛苦了,今天继续更新帖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们来仿真下数字电路,仿真一个数字时钟。开始go
1.设计方案:利用555产生1kHz的时钟信号 ...

待我整理下上传原文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整体实物图,有点旧了不影响使用。哈哈

这个厉害了,这么多芯片,看上去很复杂,能否让看下背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厉害了,这么多芯片,看上去很复杂,能否让看下背面,哈哈。

好的,明天哈,今天有点晚了,会宿舍了,去实验室再给你拍。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还是可以的,差的不太多,如果是频率过高的话,就不行了。

以楼主的第一个图而言,震荡频率如图片一样计算对吗

楼主(2017-08-31):
引用 网友K:
以楼主的第一个图而言,震荡频率如图片一样计算对吗

和计算的误差不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和计算的误差不大。

L1 = 10uH  C3=C4= 1NF   ?
我计算出来频率咋高达2M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L1 = 10uH  C3=C4= 1NF   ?
我计算出来频率咋高达2M多呢

你的电路要求多大的频率,这个软件到几十兆就不行了,仿真不出来,高频电路不能用这个仿真。

网友L(2020-04-24):
楼主你好    你有multism仿真软件的安装包吗?能不能发给我一下,谢谢

网友M(2020-06-10):
请问一下那个用4518和4511和555做数字电路时钟要怎么弄?我做出来开启电源显示器总是从1开始计数,还有就是清零和校时电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