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某某老师的要求,帮其设计的一款STM32核心板和底层板

楼主(2017-07-24):
近期回家调养了一段时间,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来二姨家逛了
正好手边上一个小项目硬件布板完工,请大家都来找找茬
虽然布板子并不是我最擅长的,但是练练手学习学习还是可以的
板子分为核心板与底层拓展板,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A:
在家也闲不住。

网友B: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C:
3D模型好全面,赞一个!

网友D:
很漂亮
不过我感觉线宽是不是偏低了?
我第一次画板的时候,不敢搞这样的线宽

网友E:
画的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哈哈哈,在家无聊,看看电视,画画板子,一件作品就出来了

楼主:
请多多指点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的样子

虽然不赚钱,但是还是尽心了。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模型好全面,赞一个!

哈哈,核心板的3D模型是直接通过AD导出的
部分3D模型是自己绘制的
另外,大部分是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漂亮
不过我感觉线宽是不是偏低了?
我第一次画板的时候,不敢搞这样的线宽 ...

你说的线宽偏低是指核心板还是底层拓展板呢?
核心板上的线宽需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需要输入输出电流的大小和信号频率来确定,在不需要大电流的情况下,一般7mil或者8mil都行,密度更高的板子可能使用4mil的线宽,线宽小了驱动能力和阻抗控制都不好做。
底层拓展板都是10mil以上的线,电源线30~50mil,也是根据各个部分耗电量来设置的线宽

网友F:
大神  可以发给我学习下吗?452962206@qq.com

网友G:
看着不错,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H:
请问楼主 你的3D模型怎么做的啊???有莫有3D库可以共享的!谢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大神  可以发给我学习下吗?

自己画

网友J:
目测似乎是双面板,没看到完整的底层地平面,没看到加粗的电源线……这两点就毁了一块板

直接设定最小线宽间距都是6mil,过孔12/24mil,把线挤一起,给GND和电源让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的不错哦。。。。。

哈哈哈,相互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  可以发给我学习下吗?

这个,,,没有老师的同意貌似还真不能发给你。
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进行技术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不错,支持一下楼主~

布局应该还行,看起来比较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 你的3D模型怎么做的啊???有莫有3D库可以共享的!谢谢了

部分3D模型是自己用Solidworks画的。
核心板的3D封装是直接从Altium Designer导出来后添加到封装中的。
其余大部分模型是通过网站下载的: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Search.aspx?arg=qfn20

楼主:
我也想说: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目测似乎是双面板,没看到完整的底层地平面,没看到加粗的电源线……这两点就毁了一块板

直接设定最小线宽 ...

核心板是4层板,有完整的电源和地平面。
底层板是双面板并且比较大,电源线走的50mil的,部分耗电量不大的地方电源线走的是30mil的。信号线均走的15mil左右。在沉铜1盎司的情况下,过流能力完全满足器件的耗能要求啊。
两层板在这么多线的条件下很难走出完整的地平面吧。
另外,从信号完整性上来说,尽量减小接地回路的等效串联电感以减小地弹效应,在返回路径电流突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地回路只要满足一定的宽度就能将噪声降到一定的水平之下。电源分配网络中适当增加储能电容和退偶电容,即可保证电源分配网络的低输出阻抗特性,以此减小电源的轨道塌陷和噪声。

网友K:
4层板算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说:自己画

以后多指教

网友L:
不错的,看着布局很工整 赞

网友M:
貌似只有AD有3D图

网友N:
很一般   好多线可以直接拉的 硬要走成直角    布局也不太好

网友O:
工作量挺大

网友P:
这布局、这布线,怎么说呢——风骚走位吧!

顺便请教一下,Solidworks对接AD的3D图,
兼容性怎么样,以前用过proE,效果不好,
你最后一张图是在Solidworks下装配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哈哈,核心板的3D模型是直接通过AD导出的
部分3D模型是自己绘制的
另外,大部分是下载的 ...

3D 模型球一个

网友R:
大牛级人物,膜拜,3D很酷,很少用3D,楼主能把库贴出来啊

网友S:
大开发板,慢慢试验箱味道。

网友:
3D效果好到爆炸

网友T:
真不错啊:)很漂亮,就喜欢看这样认认真真的板子

网友U:
楼主辛苦啊,3D模型能不能共享一下呢

楼主:
底板面积比较大,4层板价格太高,老师不愿意诶。。。

网友V:
还行,就是GND稍微有点散

楼主: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看着布局很工整 赞

谢谢谢谢

楼主:
对Cadence不是特别熟悉,哈哈哈,用AD稍微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一般   好多线可以直接拉的 硬要走成直角    布局也不太好

这是一块低速板子,不涉及严格的时序匹配,在这种速度下,只要线拉通了就能正常工作。
直接拉线的好处就是缩短信号传递的时延,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串扰或者空间耦合干扰。
最新工艺下的单片机可能上升边比较短,但是由于板子分布参数存在,上升边已经严重退化。空间辐射与电磁干扰已经不在是主要的噪声来源。所以,线长一点,多几ns的延时都不太重要了。
线走成这样,主要是为了看起来更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一般   好多线可以直接拉的 硬要走成直角    布局也不太好

另外,请教一下,怎样布局才算好?谢谢

楼主:
对的,工作量是挺大的,前前后后弄了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布局、这布线,怎么说呢——风骚走位吧!

顺便请教一下,Solidworks对接AD的3D图,

哈哈哈,请斑竹指点指点该如何布局布线,先谢谢斑竹

Sloidworks和AD对接至少我现在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SW不够强大,在建模的时候,尤其是非圆形螺旋线圈路径扫面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奇怪的形状。
SW装配好的模型,导出的时候选择.step格式中的AP214导出,就可以在AD封装库中添加3D封装。
最后一张图是通过将核心板、LCD屏幕的PCB直接用AD软件导出成.step文件,然后在底板的封装库中添加3D模型,布局好之后就是3D视图中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错,很工整漂亮

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请斑竹指点指点该如何布局布线,先谢谢斑竹

Sloidworks和AD对接至少我现在还没发现什么 ...

那意思就是说,最后一张图还是在AD里面装配的咯。

楼主:
可以的可以的。附件中是多年来搜集和整理的3D封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牛级人物,膜拜,3D很酷,很少用3D,楼主能把库贴出来啊

哈哈哈,其实很简单的,算不上大牛。。
3D模型已经在回复中贴出来了。可以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开发板,慢慢试验箱味道。

漫漫试验箱的味道

楼主:
哈哈哈,过奖了。可能是配色对比度比较鲜明,所以看起来比较有视觉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真不错啊:)很漂亮,就喜欢看这样认认真真的板子

谢谢鼓励。对于一件事情不做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做好。。座右铭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辛苦啊,3D模型能不能共享一下呢

3D模型已经在后面的回复楼层中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还行,就是GND稍微有点散

底层板是两层的,所以没有完整的地平面,核心板4层板,有完整的地和电源。
可能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底层板的走线,让地更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意思就是说,最后一张图还是在AD里面装配的咯。

对的,把做好的3D模型还是导入到AD的封装库中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块低速板子,不涉及严格的时序匹配,在这种速度下,只要线拉通了就能正常工作。
直接拉线的好处就 ...

恶心。核心板也可以画两层板    就是布局不太好。
这板子本来就是拉通就行了,但没必要拉成全是直角吧?
还有那3d除了炫点 还有什么用处?倒不如多花时间改善布线。
还有铺铜好多空隙没铺到。
低速板 随便拉,建议将核心板做小或者将核心板改为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恶心。核心板也可以画两层板    就是布局不太好。
这板子本来就是拉通就行了,但没必要拉成全是直角吧?
...

恶心??!这位朋友,论坛是交流学习的地方,请注意你的素质。
为什么要将核心板的四层改成两层?你就只是考虑了布局好一点能把线走通这一点吗?我之前的帖子就有另外一个两层板的版本,如果不是追求更好的性能指标,谁会去改成4层板。
在你看来3D只是炫点,就没有其他用处了。哈哈哈,我觉得很搞笑。
热分析与仿真,模具设计那样不需要3D模型,另外,如果上贴片机的话,小贴片器件会不会被高贴片器件所挡住,3D都可以给你最直接的答案,虽然这块板子上没有多大必要,但练手总不为过。
做3D根本花不了多少时间,你也讲了拉通就能正常工作,我为什么要多话时间去改善布线。空隙有很多地方铺铜没铺到,那请问没铺到铜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也有人认为恶心嘛不是

网友X:
画了这么多3D模型,,,,,漂亮,,,但目测楼主这是开发板设计哦,,,弄了这么多接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X:
画了这么多3D模型,,,,,漂亮,,,但目测楼主这是开发板设计哦,,,弄了这么多接口出来 ...

大部分3D模型是从网上下载的,也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找找搜集搜集。
这确实是替老师设计的一块实验用的板子
空闲的时候画画板子,我主要搞模拟前端也弄FPGA

楼主:
谢谢,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对的,把做好的3D模型还是导入到AD的封装库中

有空可以试试AD跟SW联合,
现在不是出了个什么第三方插件吗,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P:
引用 楼主:
对的,把做好的3D模型还是导入到AD的封装库中

AD出的STEP文件导入PorE的时候遇到个问题,
所有的丝印数据全部丢失,倒是元件板子啥的都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P:
AD出的STEP文件导入PorE的时候遇到个问题,
所有的丝印数据全部丢失,倒是元件板子啥的都还在 ...

第三方插件?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诶。
确实,AD导出成.step文件的时候丝印会全部丢失,只能保存3D模型的精简轮廓信息。我也尝试过更改导出的参数设置,不过好像没有设置导出丝印信息的选项

网友Q: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可以的。附件中是多年来搜集和整理的3D封装。哈哈

非常感谢,哇哈哈哈

网友Y:
mark

^_^

楼主:
引用 网友Q:
非常感谢,哇哈哈哈

不用谢

网友:
果断大神级别的呀,不过底板的供电部分够吗?电源芯片不会烧?

网友Z:
1.这种板子根本没有必要做核心板+底板的组成方式。看来都被外面的开发板带坏了。核心板+底板的好处只是便于开发板厂家卖核心板,但是稳定性大家都知道,做产品的根本不能使用。
        核心板+底板会带来额外的附加电感和电阻、电容,在一定的电磁环境下,将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2. 核心板上的ISSI的RAM时钟比较高一些,应该靠近STM32芯片。NOR FLASH的时钟最慢,可以远离STM32。SPI的FLASH虽然时钟处于中间,也算比较高的,但是串行信号不存在并行信号线长近似相等的压力
3. 核心板上看着应该没有特别考虑放置EMI元件去消除电磁干扰,只是常规的走线
4.底板上双层板走线很乱,完全没有信号完整性的概念
3D功能看着很炫,对结构还有些帮助作用,对板子的工作性能来说确实没有帮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Z:
1.这种板子根本没有必要做核心板+底板的组成方式。看来都被外面的开发板带坏了。核心板+底板的好处只是便于 ...

1、核心板+底层板的方式是某某老师直接要求的,方便替换DSP核心板,照你这么说没必要做成核心板+底层版,那请问要使用DSP核心板驱动同样的外设,我怎么来替换呢?
2、可能你没认真看核心板电路吧,SRAM的所有引脚都是最短线直接拉到STM32单片机引脚的,NOR Flash的引脚是通过SRAM上的引出的,也就是SRAM比NOR Flash更靠近单片机。
3、EMI元件人为去掉了,原因大家都清楚
4、底层板是双面板,请问双面板怎么如何做好信号完整性?另外,怎样走线才不算乱。
真心求指点

网友P:
引用 楼主:
第三方插件?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诶。
确实,AD导出成.step文件的时候丝印会全部丢失,只能保存3D模型的精简 ...

确实很坑,我们当时抓门研究过个问题,
好几个版本都试了,愣是没找到原因,
旧车给原厂打电话询问了,不过用的是盗版软件,
就没好意思打。

网友AA:
楼主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大家提意见,可是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板子也就是你自己说的线联通了的水平,但是做板子不能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以后肯定会有更高要求的板子。
不管你喜不喜欢,提几点建议。
1、板子布局真的不好,布局要考虑线尽可能顺,电源去耦;
2、过孔目测很小,估计0.3以下,0.2或者0.25的,通孔板0.2是能做,但成本高,厚板子多层一起钻很容易断钻头,除非实在走不开,一般不要选这么小的过孔,过孔大一点,你走线还能这么整齐不。你可以说我的板子就加工几块,不批量,成本高没有关系。
3、大家说的,为什么要走直脚,明明三角形走斜边就可以更近,为什么要走两个直角边,为了好看么。所有信号一视同仁,没有看到关键信号特殊处理,你可以说我的板子联通就行。
4、工艺上,有些焊盘铺铜走线铜皮很大,没有热沉焊盘处理,过孔和焊盘挨着,你可以说我的板子不上回流焊。

网友AB:
GND过孔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大家提意见,可是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板子也就是你自己说的线联通了的水平 ...

感谢Elecier。你这样讲就是误解我了。
我把PCB挂出来又不是来赚吆喝的。一方面是想请坛友帮自己看看问题,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经验能让一些人受到启发。
所以每个人提出的意见我都是认真思考了的。但感觉有些人说话的时候自己都没认真思考过。
实际情况实际考虑嘛。有些人喜欢拿通用的一套准则来约束实际的应用场景。就好比前面的朋友提出不应该设计成核心板+底层板,这个我能怎么办呢?别人给的约束就是核心板+底层版。
我只是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把线拉成了直角,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同时也不影响电气性能。但是有人却骂恶心,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何必要用自己的审美来要求别人呢。
因为经验不是特别丰富,可能我认为好的布局确实不是最好的,这点我也承认,但是我追问怎样才算一个好的布局,却没人愿意解答。
过孔都是0.25以上的,介于0.25-1mm之间
确实没对关键信号进行特殊处理也没有做热沉焊盘,热沉焊盘我不怎么懂,印象中貌似是具有大焊盘的时候为了焊接不产生气泡才用。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感谢Elecier。你这样讲就是误解我了。
我把PCB挂出来又不是来赚吆喝的。一方面是想请坛友帮自己看看问题 ...

热沉焊盘确实有利于生产加工,曾经碰到过一面板的焊盘导致的加工欲仙欲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热沉焊盘确实有利于生产加工,曾经碰到过一面板的焊盘导致的加工欲仙欲死的情况 ...

感谢提醒,因为在实际生产中确实没有遇到过,所以没有太多地去关注。
再次感谢提醒

楼主:
GND的孔是需要挨着挨着打吗?

网友U:
谢谢楼主分享,一直想自己画,总算有人能帮我偷个懒了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主分享,一直想自己画,总算有人能帮我偷个懒了啊  谢谢

不用客气,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B:
引用 楼主:
GND的孔是需要挨着挨着打吗?

建议隔2mm打一个0.5/0.3的GND孔。。。以前买了个野火还是谁的F4的开发板,就是因为GND过孔太少,老出现通信异常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建议隔2mm打一个0.5/0.3的GND孔。。。以前买了个野火还是谁的F4的开发板,就是因为GND过孔太少,老出现通 ...

好的。感谢提醒

网友AD:
3D模型很不错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D:
3D模型很不错啊,赞一个

前面楼层上传了3D模型,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主分享,一直想自己画,总算有人能帮我偷个懒了啊  谢谢

那还不是需要自己画么,光是图片又看不出什么。。。。

网友AE:
用哪个版本的A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用哪个版本的AD啊?

15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好厉害!崇拜

啊哈哈,一般啦。熟能生巧而已啦

网友AE:
不错,这3D效果非常好了,改天我也试一下高级点版本,现在还在用9.4呢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啊哈哈,一般啦。熟能生巧而已啦

您谦虚了
以后若有STM32系列单片机需要的话,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不错,这3D效果非常好了,改天我也试一下高级点版本,现在还在用9.4呢

哈哈哈,9.4,summer09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您谦虚了
以后若有STM32系列单片机需要的话,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 ...

好的,谢谢。有需要联系你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哈哈哈,9.4,summer09版本的?

是啊,用着还行,就是没有新版那么多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是啊,用着还行,就是没有新版那么多功能吧

可以尝试用用新版本,变化不大,但是方便了很多

网友AG:
板子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板子不错,赞一个

谢谢

网友AH(2017-09-3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网友AI:
引用 网友N:
很一般   好多线可以直接拉的 硬要走成直角    布局也不太好

大神 能发下您布的版让我们这些学习下吗

网友AJ:
引用 网友N:
恶心。核心板也可以画两层板    就是布局不太好。
这板子本来就是拉通就行了,但没必要拉成全是直角吧?
...

冒昧问一下:为什么敷铜要把所有间隙敷到?

网友AJ:
引用 网友AB:
建议隔2mm打一个0.5/0.3的GND孔。。。以前买了个野火还是谁的F4的开发板,就是因为GND过孔太少,老出现通 ...

冒昧问一句:这样的话,不是板子上全是过孔了?这样的板子真没看到,求说明一下!

网友AB:
引用 网友AJ:
冒昧问一句:这样的话,不是板子上全是过孔了?这样的板子真没看到,求说明一下! ...

满板子过孔太常见了。。你看不到可能是因为板子上都覆盖了绿油,且过孔外层焊盘没开窗。

网友AK:
刚昂入门PCB设计  看了楼主发的板子  还有各位前辈的点评    感觉自己差很多    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大神 能发下您布的版让我们这些学习下吗

我也很期待希望能观摩一下大神的布板艺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冒昧问一下:为什么敷铜要把所有间隙敷到?

如果有完整的地层,顶层和底层起始铺不铺铜都无所谓。
可以在顶/低层信号线附近额外铺铜起到屏蔽噪声、改善阻抗、抑制辐射等,
正对不同的指标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没必要错有地方都必须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冒昧问一句:这样的话,不是板子上全是过孔了?这样的板子真没看到,求说明一下! ...

没有必要到处都打上孔的。照这样子,内电层和地平面全是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满板子过孔太常见了。。你看不到可能是因为板子上都覆盖了绿油,且过孔外层焊盘没开窗。 ...

没有必要,保证电流环路最小就好,比如电流的环路刚好通过电容接地了,那直接在电容地引脚附近打上满足要求的孔,其他没有多少电流分布的地平面,简单打几个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刚昂入门PCB设计  看了楼主发的板子  还有各位前辈的点评    感觉自己差很多    继续学习 ...

我也差很多,所以要不断学习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保证电流环路最小就好,比如电流的环路刚好通过电容接地了,那直接在电容地引脚附近打上满足要 ...

等你遇到【有必要】的情况你就知道了。【保证电流环路最小就好】这句话最终会引导你画射频板或高速板时尽量的多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等你遇到【有必要】的情况你就知道了。【保证电流环路最小就好】这句话最终会引导你画射频板或 ...

对,高频的时候为了满足阻抗的要求,确实需要在元器件附近多个孔,数量打多少,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但是离器件很远的地方,基本没有电流了。打孔的作用不是特别明显啦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对,高频的时候为了满足阻抗的要求,确实需要在元器件附近多个孔,数量打多少,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

你说的是单纯射频,或很小规模的板子。挺多板子都是数模混合,甚至带射频,高速数字信号到处穿行,回流路径错综复杂。所以还是建议尽量多打地孔。推荐你到一些PCB论坛,多看一下那些论坛上用来做范例的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你说的是单纯射频,或很小规模的板子。挺多板子都是数模混合,甚至带射频,高速数字信号到处穿 ...

好的,感谢提醒
我也去逛逛PCB论坛,看看大神们的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