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将Allergo的.brd文件转换为AD可以打开的.pcbdoc文件

楼主(2017-07-24):
上网查了一下电脑同时安装这两款软件,在AD的导入向导里可以直接导入.brd文件,我试过了转换后的文件无法显示焊盘,怎么破

网友A:
现将BRD 降低版本 成功率会高很多
当然 一些异焊盘信息估计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将BRD 降低版本 成功率会高很多
当然 一些异焊盘信息估计会丢失

我用的是16.6的向下只能另存为16.5和16.3,我存为16.3的导入AD之后跟之前一样

网友A:
你确定打开了所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打开了所有层?

截图里的设置对不,我看网上教程也是默认的就可以

网友B(2021-01-19):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