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在IAR里无法烧写

楼主(2017-07-24):
我第一次用STM8,用IAR。
我用STLINK,连上STLINK以后,发现烧写后面的选项是灰的。
点击“download and debug”,就会提示格式不对。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好像只能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用调试

谢谢!我点击debug without download,也出现那个错误提示对话框。

网友B:
配置不对吧。确实无法直接下载,只能debug。只要st-link连接ok,IAR中配置好st-link,就可以了。

网友B:
在编译什么都OK的基础上,这两个选择对就好了。st-link连接是否ok可以用stvp来测试。

网友C:
你截图后面都已经提示SWIM错误,和软件没关系,先搞定你的SWIM链接,确认连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截图后面都已经提示SWIM错误,和软件没关系,先搞定你的SWIM链接,确认连线没问题 ...

谢谢

楼主:
现在我重装了IAR和STLLINK的驱动,
接上线,点击“download and debug”,出现错误
另外,跳到MAIN和生成HEX文件已经好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供电问题。原来用电池供电,电池没电了。另外接个电源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看一下配置,有没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