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OptoMOS 负载电压

楼主(2017-07-24):
最近在看光耦继电器PAA140的datasheet,其中 有一个负载电压不明白具体指什么,我想用他做开关,,是否可以,电压大概是1500VRMS

网友A:
如果它标称的“负载电压”为2500V的话,大概可以。

网友B:
不知道你啥器件, 可以先上传个手册和说明么

网友C:
手册里标的负载额定电压400V,也就是控制对象的电压最高只能400V,用来控制1500V的输出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标的负载额定电压400V,也就是控制对象的电压最高只能400V,用来控制1500V的输出是不行。 ...

谢谢,明白你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