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关于AD633乘法器使用仿真

楼主(2017-07-24):
最近在用AD633做仿真电路图如下所示

输入为1k和5k的信号,参考回路为1k信号,有效值为1V,后面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1k,低通截止频率为100Hz。但是输出为什么是50Hz的信号,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涂太厉害,看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止频率不是电压之-3dB,是以Q值为度衡,fc=fr÷Q,fc>fr。记亿力消退以正确值为主。 ...

果然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