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的中断向量表放在那里呢,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2017-07-24):
IAR中的中断向量表放在那里呢,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A:
楼主问的是哪个芯片呢?一般来说,都在启动文件中的

网友B:
好像IAR没有启动文件这个说法吧

网友C:
vector.c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文件的,在这里面

网友D:
地址印射的定义,应该都是在.icf这个文件中的

网友E:
STM32就是在,icf文件中的。

网友F:
不是在启动文件.s中吗

网友G:
MDK中是启动文件.s后缀的,IAR中则不是吧

网友H:
莫非IAR中没启动文件的说法吗?

网友I:
.icf是链接文件,不是启动文件

网友J:
在IAR IDE中,启动代码以DLIB库函数形式提供,系统开发者可以通过在工程中加入cstartup.s 文件并重新改写启动代码即可定制自己需要的启动方式。

网友K:
找安装目录下搜索找到相应的cstartup.s,启动过程参考iar user guide给出的图就可以了。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G:
MDK中是启动文件.s后缀的,IAR中则不是吧

是的最后发现IAR中不叫.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