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0使用求教

楼主(2017-07-24):
     本人最近使用了一款AD7710,是24位的ADC。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至今困扰着我,无法定位问题所在。
     一是AD7710会偶发上电死机现象,就是说AD7710会一直输出一个数,而且这个数始终不变。
     二是AD7710会偶发跳变现象,比如我输出数据的高八位是E3,但是我转换输出几十次之后,高八位会出现E6,下次输出又会变成正确的E3。
     望论坛大神帮忙解释下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很笼统。
可能的原因也很多。
如果偶尔能正常读数,说明硬件问题应该不大,先从软件上找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很笼统。
可能的原因也很多。
如果偶尔能正常读数,说明硬件问题应该不大,先从软件上找找原因吧 ...

我现在怀疑是这个片子我不会用或者说没有用好

楼主:
谢谢大神提供资料。再请教个问题,您用7710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我所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提供资料。再请教个问题,您用7710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我所说的问题? ...

少累,木玩过,自己啃资料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累,木玩过,自己啃资料吧,哈哈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