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非隔离电源方案,220V转5V 500mA,并能跟L或N共地

楼主(2017-07-24):
1,非隔离;
2,5V 500mA;
3,能支持半波整流,也就是能跟L或N共地的;

现在使用的方案是MP150,负载能力是5V 200mA
因为增加功能了,所以原方案不够用了;

有合适的方案请前辈们推荐一下,我对电源不懂,
有合适方案的代理商,请留下您的电话或QQ

网友A:
就是用阻容降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阻容降压啊

容阻降压是恒流源,我的负载是继电器还有一些芯片之类的,负载电流变化很大

网友A:
谁说是恒流源啊,一样做恒压的好不,直接用个稳压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是恒流源啊,一样做恒压的好不,直接用个稳压管就好了

这样?
这个电路我试验过,不行,5W的稳压管都很热,而且电流不够,200mA的时候都不够

楼主:
自己找到了个MP174和MP157
还是MPS的,但是没找到手册,不过这俩芯片的价格都挺贵,MP150的价格我已经很难接受了

网友B:
电容降压做500mA比较困难,电流太大了,上面的3.3uf输出电流也就是100mA多点。

网友C:
为什么不用高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芯片呢?这样做出来的开关电源你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高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芯片呢?这样做出来的开关电源你敢用?

对电源不懂,我目前明白的是我需要的是非隔离,且能直接用L或N作为参考地的方案

网友B:
MP156是不是这个:

网友B:
这个MP156已经是无变压器电路里面5v输出的电流比较大的了。
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用:
http://bbs.21**/forum.php?mod=vi ... 1&extra=#pid1154352

网友B:
这个电路当时我调试过,但是没有测试输出电流范围,调试难点是电感的选择,我用的是铁硅铝的电感。好像是1.5mH左右。
DK124资料:http://www.dkpower.cn/

网友D:
考虑隔离方案?

网友B:
BUCK电路,不适合输入输出电压差倍数太大的场合。

网友E:
给你推荐个  很不错

网友F:
阻容降压做到500mA比较难。用Viper或者LNK的方案吧

网友G:
尺寸宽松些的话,用隔离带变压器的方案来接成非隔离的,方案就大把了.

网友H:
用可控硅降压才是正道!…

网友B:
其实,MP156,DK124,LNK304三种上面电路,都属于BUCK降压式,做到200mA的输出电流就不错了,要输出500mA确实有困难,就看芯片本身能够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是多少了,DK124的BUCK电路手册里面也没有,你可以实验试试。DK124的资料里面没有电流的指标,它的同类产品DK125里面有电流参数。

网友B:
在这里有个老帖,你看看
为什么不能用BUCK电路来做220V降压到5V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highlight=BUCK

网友B:
终于找到了

网友B:
好像XD306H最大电流可以达到700mA

网友I:
XD306H: 输出最大持续电流250mA(峰值700mA),85-265VAC全电压输入;

XD308H:输出最大持续电流500mA(峰值800mA),可适应12-380VAC超宽电压输入;

网友J(2017-09-16):
使用XD308H芯片的非隔离电源方案,220V转5V 500mA:

网友K(2018-01-16):
能不能做两级buck,先220转成48再转5

网友L:
我很好奇,怎么保证这个电路的安全性?

网友M:
阻容降压,开玩笑达到500mA,纯属瞎说

网友N:
看一下MP174,我是MPS代理商技术销售

网友O(2019-03-18):
大佬,我也要共N线只能半波整流吗? 500ma最后用什么方案?

网友P:
用高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