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4LVC16T245的input电流大家有没有研究过?

楼主(2017-07-24):
感觉平时使用这种74驱动芯片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关心输出的驱动电流大小,但是有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输入电流的参数?比如现在我的input的VCC是5V,input管脚做2Mohm电阻的上拉到5V,输入电流只有不到2uA,同时input接到MCU的TTL(5V)管脚上做信号输入,此时output(VCC=3.3V)能得到正确转换的值吗?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CMOS输入都是高阻抗的,关心前级驱动就好。楼主的描述实在太混乱,应该好好补补语文课。如果楼主想问的是3.3V驱动5V CMOS输入可不可以,看门限电平是否兼容,跟输入电流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输入都是高阻抗的,关心前级驱动就好。楼主的描述实在太混乱,应该好好补补语文课。如果楼主想问的是3. ...

是的。。。描述太混乱了,其实是输入信号为开路或者GND,为了能采到开路信号,在前级input端做了5V上拉,上拉电阻为2.7Mohm(阻值这么大是因为GND信号接入时,回路电流要求在uA级别),不知道5V配如此大的电阻上拉是否使得上拉能力太弱而无法将input拉高?
注:
我们目前使用了SN74LVCH16T245的芯片,有BUShold电流的说法,input电流小于了几十uA这个标准则input输入端会被"hold"住,即我们现在的电路通过2.7Mohm上拉5V,一旦输入信号为GND,再变为开路信号,此时INPUT依然为低,无法再次被拉高。所以想换一块SN74LVC16T245 pin to pin的芯片,但是DS中并未明确说明输入电流的限制,所以来此问问各位专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描述太混乱了,其实是输入信号为开路或者GND,为了能采到开路信号,在前级input端做了5V上拉, ...

能不能用高值电阻将输入偏置为逻辑1,该关注的是输入阻抗参数。只是注意CMOS输入呈容性,高值电阻的偏置需要稳定时间(电容充电的RC常数)。245是总线驱动器,本身并不适合你这类应用,最好改用逻辑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高值电阻将输入偏置为逻辑1,该关注的是输入阻抗参数。只是注意CMOS输入呈容性,高值电阻的偏置 ...

非常感谢,我下来研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