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USB的问题

楼主(2017-07-25):
USB 只是个接口 你搞错了吧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移动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USB 只是个接口 你搞错了吧

usb电源

网友B:
USB电源也好,USB只是一个接口,真正的充放电功能是在USB后面的电路

网友A:
只是移动电源借用了usb借口而已,移动电源和usb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移动电源选择使用usb接口,主要是因为1、usb设备多,选择usb接口支持大部分移动设备;2、充电线更容易获得,充电更方便

网友C:
因为USB接口有电源供给端,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