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到RAM中运行正常,烧写到 EEPROM 中,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7-07-24):
我在 superspeed explorer kit (cyusb3014)上写的程序,用 usb control center 下载到 RAM 中,能够正常运行。
而烧写到 I2C EEPROM 中,从 EEPROM 启动,程序运行不正常。
看串口打印,是 DMA 配置不成功。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 RAM 运行 跟 从 I2C 启动运行 有什么不同呢?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Hi

你现在使用的板子是CYUSB3KIT-003这个板子么?
另外,SDK的版本是什么?

楼主:
对的。就是上面这块板。
SDK 是 1.3.3 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上面这块板。
SDK 是 1.3.3 版。

你能不能用BUS HOUND抓取下固件从下载开始到最后的数据包?
另外,你也可以提供下固件我看看我这边是不是能复现。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的程序是采集图像数据到PC机,我做了一块 图像传感器板 插在 CYUSB3KIT-003 上。所以给你 固件恐怕也跑不起来。
USB功能看起来正常,它枚举完成了。看打印信息,他也接收到了HOST发出的开始采集图像的请求。
CyU3PDmaMultiChannelCreate()调用返回错误,错误码 0x40,我看了是说 调用参数有错误。
但在 RAM 直接运行不会出现调用错误。两者是同一个 img 文件。

楼主:
从 RAM 运行应该是 执行代码直接放在 RAM 中,从代码起始处开始执行。
从 I2C EEPROM 启动,代码是全部拷贝到 RAM 中再开始执行吗? 如果是这样,应该两者运行情况一样。

楼主:
版主,附件是我的代码文件,里面含有 img 文件。
请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

我试了,不插图像传感器板,就在 kit 板上运行,两种情况也不相同。
差异也是后者在 调用DMA创建函数时出错。

楼主:
版主,有没帮我看看?
能给我指点一下方向吗? 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有没帮我看看?
能给我指点一下方向吗? 先谢了。

liyucai 你好,

你回复自己的帖子我是看不见的。
如你所说,我这里不好复现你的问题。你那边能不能从ChannelCreate 这个函数的源代码中定位报错位置?或者你采用AN一样的DMA参数配置,看是不是会产生错误?

网友B(2017-11-21):
是不是复位先后的问题

网友C:
理论上,down到RAM运行是有仿真器或Loader参与初始化的成分在里面,很可能是会有差异的

网友D(2018-01-01):
我的可以的,我用的也是cyusb3kit-003这个板子,先下载进eeprom中,然后把J4跳帽拔掉,之后上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