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fndef __STM8L15x_H #define __STM8L15x_H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7-07-24):
#ifndef __STM8L15x_H
#define __STM8L15x_H
看到库函数里有这种定义?想知道__STM8L15x_H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定义它呢?

网友A:
这就是配置 MCU 的类型的. 用同一个 .H 文件适应有硬件差别 的 MCU.
你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来定义共同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配置 MCU 的类型的. 用同一个 .H 文件适应有硬件差别 的 MCU.
你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来定义共同的头文 ...

还是不怎么明白,它本来就是一个头文件,其他函数可以直接调用了,不定义的话不同型号的MCU调用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B:
这是一个防止头文件内容被重定义的标志,可以用任意其它没有定义过的内容替换
比如
  1. #ifndef  _A_H
  2. #define _A_H
  3. ........
  4. #endif

人们只是习惯了把这个内容定义成跟文件名一样而已,默认的规则

网友A:
嗯, 这可说也是个编程技巧吧.
作用和目的已经说得明白了, 后面怎么理解, 我看你就拿着手头的代码认真体会吧
懂了, 那对你的编程技巧也是一个提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