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把串口关闭以降低功耗

楼主(2017-07-24):
如何串口接收数据,用完后,想把串口关闭以降低功耗??

网友A:
这个是直接的使能/禁止UART的功能的,其时钟源最好采用外接的32.768KHz的频率的。

网友B:
UART能禁掉吗???

网友C:
是说的‘“”UCRXIE和/或UCTXIE使能中断“”这个吗,这个禁掉能降低功耗吗

网友D:
这个单控制使能/禁止UART的寄存器就行吗?

网友E:
空闲状态下可以关闭串口的。

网友F:
这个不用的话就直接的禁止UART的功能的即可以的。

网友G:
这个不仅要关闭UART的功能的,还需要将IO口线的设置成低功耗状态下的状态的。

网友H:
如果是LPM3情况下,要如何处理呢?

网友I:
直接关闭串口的功能也降低不了啥功耗的。

网友J:
在程序设计中时,UART用完就会立即禁止使能关掉的

网友K:
这个不能单纯的之关闭该功能的,还有与之相关的IO扣得状态的设置也非常重要。

网友L:
直接关闭串口中断。

网友M:
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N:
STM32单片机睡眠模式也可以。

网友O:
推荐STM32l151低功耗芯片。

网友P:
重新配置串口。

网友Q:
STM32的3种工作模式,运转模式和3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R:
STM32的systick clock、DMA、TIM什么的,能关就全都关掉

网友S:
用STANDARD模式

网友T:
进入stop之前将管脚重新设置,关闭不用的外设和时钟

网友L:
进入休眠模式不就行了吗

网友M:
进入低功耗STOP模式。

网友N:
采用中断唤醒单片机。

网友O:
这个其他的STM32性能比较高。

网友P:
SLEEP 模式不能进入吗?

网友Q:
配置了串口,而从待机模式叫醒时,需要重新配置串口

网友R:
在进入停机模式之前,也关掉外设,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S:
用wkup唤醒 要比STOP模式 更省电不少

网友T:
退出时进入中断,先重新配置管脚以及开启时钟和外设

网友U:
关掉串口时钟门控

楼主(2017-12-02):
知道了啦 ,感谢大家的回复,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