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为什么定时器的时钟需要配置为内部时钟呢

楼主(2017-07-24):
STM32F030为什么定时器的时钟需要配置为内部时钟呢?

网友A:
定时器的时钟,一般是来自APB总线的时钟,没有内部时钟吧

网友B:
一般分为高级定时器和基本定时器,时钟源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为什么高级定时器和基本定时器的时钟源不一样呢

网友D:
有的是挂在apb1总线上的,有的是挂在APB2总线上的

网友E:
以TM1为例,时钟确实是来自Internal Clock 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F: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这是定时器的一段代码,时钟源的选择来自于内部。

网友G:
除了内部,还有什么其他的时钟源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除了内部,还有什么其他的时钟源呢?
这是其他时钟源的宏定义,你可以看看
#define    TIM_CLOCKSOURCE_ETRMODE2    (TIM_SMCR_ETPS_1)
#define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TIM_SMCR_ETPS_0)
#define    TIM_CLOCKSOURCE_ITR0        (0x0000U)
#define    TIM_CLOCKSOURCE_ITR1        (TIM_SMCR_TS_0)
#define    TIM_CLOCKSOURCE_ITR2        (TIM_SMCR_TS_1)
#define    TIM_CLOCKSOURCE_ITR3        (TIM_SMCR_TS_0 | TIM_SMCR_TS_1)
#define    TIM_CLOCKSOURCE_TI1ED       (TIM_SMCR_TS_2)
#define    TIM_CLOCKSOURCE_TI1         (TIM_SMCR_TS_0 | TIM_SMCR_TS_2)
#define    TIM_CLOCKSOURCE_TI2         (TIM_SMCR_TS_1 | TIM_SMCR_TS_2)
#define    TIM_CLOCKSOURCE_ETRMODE1    (TIM_SMCR_TS)

网友I:
看不懂TI1或者TI2这是什么时钟源呢?可以讲讲吗?

楼主(2017-11-26):
确实是这样的,cubemx中直接设置为内部时钟才能开启定时器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