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的go to definition

楼主(2017-07-24):
MDK中的go to definition为什么有时候可以运行,有时候不可以呢?

网友A:
在菜单栏,工程,Options for target,点击Output, 勾选 Browse Information

网友B:
那是因为你go to definition的标识符在你的文件中有多次被定义,keil不能知道你需要的是那个,所以给出你browser窗口,让你自己去找.你把browser窗口向上调大一些,就能看到你要找的标识符的所有列表,你单击列表中的一个标识符,在右边的窗口会给出这个标识符在本文件内的所有连接,其中第一个是定义,其余是引用(分为读和写).

网友C:
你要跳转的函数有条件编译限制。也就是说你的函数是在某个条件成立了,Keil才会对该函数进行编译,没有被编译的函数是无法使用“Go To Definition Of ”跳转到相应的函数。

网友D:
在“Target”配置选项卡里面。没有勾选“Output”选项卡里面的“Browse Information”选项。

网友E:
工程没有编译。请先编译工程。

网友F:
51中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在“Target”配置选项卡里面。没有勾选“Device”选项卡里面的“Ues Extend Linker (LX51) insted of BL51”选项。

网友G:
MDK里面没有设置为可以查看,设置了就好了。

网友H:
程序下载到开发板正常可以运行,编译时就是有警告:变量未定义之类的,鼠标点击右键--查看函数变量定义找不到定义

网友I:
弄完之后要重新编译一边才行

网友J:
编译没有error才能go to 过去吧 ,没编译过去就爆这个错误

网友K:
你是51和mdk都装了吧  我也有这种情况  51就不能goto  mdk可以 。

网友L:
你是不是有好多没调用的函数,我把没调用的函数去掉再编译就好了,我的程序用了函数指针作为参数,所以可能是keil链接器的问题,不能定位函数了,调用关系比较混乱,呵呵,这是我猜的,我换成Lx51链接器再编译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