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空调交流端口CE不过问题

楼主(2017-07-24):
大家好,我今天测试了一台交直流空调(直流风机,交流压缩机:压缩机开关由继电器控制开关),我测试的标准是GB9254  等级B,但是我超了好多.测试的波形如下附件

网友A:
能超标这么多,也实属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超标这么多,也实属不易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我交流的ce测试的少不知道如何整改啊

网友A:
贴图
不然怎么知道该怎么改

网友B(2017-09-01):
电源内部的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传导到AC线上了,加一个针对被测频段的滤波器,把dB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内部的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传导到AC线上了,加一个针对被测频段的滤波器,把dB降下来 ...

确实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