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TU的透传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7-07-24):
有做过DTU(无线透传)程序的大神吗?
现在我是用STM32+SIM800A做的DTU功能,但是在进行数据透传时出现了问题。
我在发送十六进制00的时候,因为十六进制00是ASCII码的'\0',所以在用strlen函数时,'\0'以后的数值都被忽略了,但是如果我不判断'\0',那么字符串又怎么去做结尾呢?好纠结啊,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DTU的处理数据的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用strlen函数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全透明的话,可以根据时间来判断结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strlen函数不就可以了

就是在判断结尾的时候不好判断,因为字符串的结尾都是默认的'\0',而数组数据中也有这个数据,所以就无法计算数组长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透明的话,可以根据时间来判断结尾。

这个时间指的是发送接受字符串的时长,还是说接收字符串的当时时间?这个用时间来判断结尾我确实是第一次接触,望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指的是发送接受字符串的时长,还是说接收字符串的当时时间?这个用时间来判断结尾我确实是第一次 ...

数据流停止的时间长度。

网友C:
简单是全用ASCII码传输,把00转为"00",缺点是流量费高一些。

网友D(2017-08-23):
利用串口总线空闲中断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