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编译错误

楼主(2017-07-24):
#include"stm32f10x.h"
#define GPIOA_ODR_A (GPIOA_BASE+0X0C)
#define GPIOA_IDR_A (GPIOA_BASE+0X08)
#define BitBand(Addr,BitNum)  *((volatile unsigned long*)((Addr&0xF000 0000)+0x2000000 + (Addr&0xfffff)*32+BitNum*4))
#define PAO(N) BitBand(GPIOA_ODR_A,N)
int main ()
{
  GPIOA->CRL=0X33333333;
  GPIOA->CRH=0X44444444;
while(1)
{
      PAO(3);  //expected a ')'
}
}

编译的时候在上面对应行出现错误:expected a ‘)’。已尝试却无效的解决办法:1)把宏定义中后的分号;去掉     2)删除options for target中 c/c++中define框内的 STM32F10X_HD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本质上是
  1. *((volatile unsigned long*)((Addr&0xF000 0000)+0x2000000 + (Addr&0xfffff)*32+BitNum*4))
这句出了问题,应该是哪里多了一个括号,你仔细查查。

网友B:
前后大括号或者小括号多了或者少了一个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define BitBand(Addr,BitNum)  *((volatile unsigned long*)((Addr&0xF000 0000)+0x2000000 + (Addr&0xfffff)*32+BitNum*4))
0xF000 0000中间多了一个空格。
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define BitBand(Addr,BitNum)  *((volatile unsigned long*)((Addr&0xF000 0000)+0x2 ...

网友D:
一个空格的问题,要仔细点,这种问题多写就会有感觉,一看错误就知道哪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