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软件模拟IIC,SPI端口

楼主(2017-07-24):
为什么不用芯片上自带的硬端口,这不是浪费开发时间和资源吗?

网友A:
硬件IIC,主要是ST的调试比较麻烦,花时间;

网友B:
SPI的话,估计大部分人都是用硬件SPI的;

网友C:
我用硬件SPI控制过8个外设;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被代表的多了,形成了误导。
我非主流地俩种都用的硬件。

网友E:
SPI一直用的硬件,IIC还是模拟的

网友F:
因为那些人不会用硬件I2C,或者是用不转。再或者他么对I2C没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说I2C+DMA,I2C加中断。

网友G:
SPI接口一直使用硬件,IIC用过,但是遇到问题一直没解决,果断用软件模拟

网友H:
看 st,iic 的一个说明.如果 iic 死了,应该怎么办...这个办法太复杂.所以很少人用.

原因是某一天,**的 iic 协议升级了,支持多 master,于是好多厂商被坑了,然后用户又被坑了.

楼主:
怎么有*号,某一天 是哪一天?
没看明白。

网友E:
spi用硬件的 比较方便,不用模拟时序。

网友I:
被屏蔽了.

某一天不重要,现在的芯片包括 msp430,都是复杂的 iic,支持多 master 的.从设备可以拉死 clk 阻止主设备启动

网友B: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能解决问题才行!

网友J:
SPI和I2C我都用的硬接口,I2C用起来就是麻烦,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不稳定。

楼主:
iic是用 中断的吗?

网友K:
用中断和DMA配合,并且和数据量有关,有点麻烦

网友L:
各有各的看法,不能武断下结论!

网友M:
这个时钟不需要准确的,从设备的时钟完全来自主设备,所以只要差不多在从设备的支持范围内就行了。

网友N:
IIC硬件的不好用,模拟用的多

网友J:
模拟的不受IO口的限制

网友O:
对通信速度没有严格要求的场合,软件模拟更通用,更方便移植吧,51上写个软件SPI、I2C,做很小的修改就能直接在STM32上运行

网友P:
软件模拟IIC,SPI的,程序比较好移植

网友Q:
软件模拟的比较好移植,不管哪个芯片,程序都产不多,当然就浪费了自身芯片的硬件资源

网友R:
硬件的不用模拟时序,也比较方便

网友S:
软件模拟IIC,SPI端口有硬件的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