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谁有浮点汇编加法程序

楼主(2017-07-24):
各位谁有浮点汇编加法程序,我的浮点加法程序有问题怎么计算都是对阶不对,例如1732+136 正确的应该是1868,但是不管怎么计算1732+136 就是等于1745,1732阶码是4,136阶码是3,怎么就是算出来这个呢。我的加法程序是从百度搜来的,关键词是“MCS-51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  大家看看这个例程 哪里错了,还是大家有更好的浮点加法程序呢,希望大家给我 一个正确加法程序。

网友A:
MCS-51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这个应该是很经典的程序,你换个版本下载,最好找到原版的说明。

楼主:
   als1=0x136;
                       AN1=0x1732;
                         pj0=0x39;
                        *pj0=jm;        //阶码 =3
                         p1=0x3a;   //查看高低位在哪个寄存器中,别错。
                        *p1=als1;
                        pj0=0x33;
                        *pj0=jma2;        //阶码=4
                        p1=0x34;
                        *p1=AN1;
                    MFAD();
                    AN1=FTB6();
                  jma2=ftbjm();
=========================
MFAD:  MOV R0,#39H;
       MOV A,@R0
       MOV @R0,A
       INC R0
           MOV A,@R0
       MOV @R0,A
       INC R0
           MOV A,@R0
       MOV @R0,A
       DEC R0
       DEC R0
       LCALL BTOF
       MOV R0,#33H;
      MOV A,@R0
       MOV @R0,A
       INC R0
       MOV A,@R0
       MOV @R0,A
       INC R0
       MOV A,@R0
       MOV @R0,A
       DEC R0
       DEC R0
       LCALL BTOF ;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3H
       MOV R1,#39H;;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LCALL FADD ;;进行浮点加法运算
LCALL FTOB ;;将结果转换成BCD码浮点数
       RET
其他部分与“MCS-51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S-51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这个应该是很经典的程序,你换个版本下载,最好找到原版的说明。 ...

谢谢,我找找看,真的不知道哪个才是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