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新问题,请教!!!

楼主:
单端反激式电路中,原级线圈有RCD缓冲电路,当芯片电压未到达启动电压时,开关管不导通,在这种测试条件下把次级线圈的输出整流二极管都取下来,除了对芯片VCC供电的另外一个次级线圈的二极管不取下来,在这种条件下上市电测试几秒钟之后,开关管烧坏,采样电阻烧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7-07-25):
反馈没有了?

网友A:
作死成功。

楼主:
新手,不懂原理,请讲解下为什么次级输出二极管不能取下来???

楼主:
3843工作了,就是把次级线圈的输出整流二极管都去掉了,原级线圈正常开关

网友A:
没有反馈将会失控,MOS管击穿,过热烧掉

网友A:
保险丝没有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没有烧么?

保险丝没有烧,MOS管、采样电阻、芯片都烧了

单端反激式充电电路,我理解的是:当开关管导通,次级线圈有整流二极管输出截止,相当于储能,开关管关闭时,次级线圈正向导通,有输出,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用仿真工具测试时,次级线圈什么也不接,观察波形也可以的

出现如题的问题时,我是把次级线圈的二极管拿掉,应该说次级线圈此时的输出就是一个交流量,一个没有经过整流的,怎么会过热烧掉?

烧掉几秒之内烧掉的,变压器有声音。原级线圈的工作是正常的,开关管正常导通,请问您说的反馈是接在哪个引脚上的,我知道的就是3843的3脚感应电流的,2脚VFB接地,1脚COM端接光耦,因为我把次级第二个二极管也拿下来了,光耦不可能工作,相当于1脚接个电阻再接地

网友A:
3843我不熟。不过一般的,ACDC会用一个光耦传递输出电压信号。
你输出二极管下掉,就不会有这个电压信号反馈回去,控制器就会给出尽量大的输出,直到过流保护动作。
变压器的储能只有少量被RCD吸收掉,其余都被MOS吸收(击穿),MOS管很快过热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3我不熟。不过一般的,ACDC会用一个光耦传递输出电压信号。
你输出二极管下掉,就不会有这个电压信号反 ...

输出二极管拿掉之后为什么会过流?
是不是次级线圈电流大,引起原级线圈过流,3脚保护,减少输出占空比或使芯片停止工作,难道是这样理解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3我不熟。不过一般的,ACDC会用一个光耦传递输出电压信号。
你输出二极管下掉,就不会有这个电压信号反 ...

省略图就是这样,光耦供电端和VOUT之间接个电阻。先把D3拿掉,没有问题,再把D1拿掉,几秒之后就爆了:电压反馈的光耦没有画出来,当我把D3拿掉,VOUT的电压等于光耦供电端电压=12v,此时光耦不会工作,1脚不会直接接地,电路上电了一会没有问题,紧接着把D1页拿掉,几秒之内就爆了

网友A:
你有两个选择
1 把原理弄清楚,再决定哪个元件可以不要
2 老老实实按别人的图搞,他图上有的元件你一个都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两个选择
1 把原理弄清楚,再决定哪个元件可以不要
2 老老实实按别人的图搞,他图上有的元件你一个都不 ...

我就是想把原理搞清楚,拿掉整流二极管我是为了维修板子,把输出断路排查问题呢,原理上我认为是可以拿掉的,结果拿下来出问题了,太尴尬了,不知道为什么次级线圈的二极管不能拿下来

网友A:
拿掉输出二极管,控制IC会用限流定义的最大输入驱动MOS管,而这个最大输入要靠MOS管吸收掉,所以它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掉输出二极管,控制IC会用限流定义的最大输入驱动MOS管,而这个最大输入要靠MOS管吸收掉,所以它就烧了。 ...

您的意思是:拿掉输出二极管,芯片会以定义最大的占空比输出,这个反向电压很高,RCD作用很小,MOS管承受不住,爆了

我还有个疑问,假设这样是成立的话,充电器空载的时候,就是不接电池的时候,这个时候芯片也没有反馈量啊,也是要以最大的占空比输出,那这个时候电路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拿掉输出二极管,芯片会以定义最大的占空比输出,这个反向电压很高,RCD作用很小,MOS管承受 ...

个人看法:反馈不是可不是什么负载,而是光耦的工作状态,你去掉d1这反馈就算是没了,一直没达到要求。

网友A:
咱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我觉得你对基础的东西掌握得不够,所以无法理解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次级侧形同空载,反激式是MOS管关断时向次级端释出能量,现在沒得向次级放电,只得向汲极和DCR缓震放电 ...

我觉得也是这样,我的个人理解是;当把D3拿掉时,还有个D1所在的次级线圈可以接收传递过来的能量,MOS管不会爆掉,当接着我把D1也拿掉,那原级线圈的存储的能量就无处释放,几秒之后就应该磁饱和了,线圈对于电流的缓冲的作用就没了,相当于一根导线,所以MOS管啥的就都烧掉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请指正

是不是说半桥式和全桥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有没有次级线圈的整流二极管都一样
逆变器应该没有单端反激式结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我觉得你对基础的东西掌握得不够,所以无法理解这个问题。 ...

我同意这个看法,我是基础薄弱,但是我的疑问我还是想搞明白的,可能是我文字表达的有误,没能正确表达我的疑问,在此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反馈不是可不是什么负载,而是光耦的工作状态,你去掉d1这反馈就算是没了,一直没达到要求。 ...

光耦工作的时候会把芯片的反馈脚连接到地上,只有输出过压或是过流才会让光耦工作,减少芯片的PWM输出,减小电压,
第一种情况:当我把D3拿掉的时候,输出为0,就算此时交流电受到影响变大,因为我把D3拿掉了,反馈不通也没办法反馈到芯片上去
第二种情况,当不拿掉D3的时候,电路正常工作的时候
第三种情况,当我把D1和D3同时拿掉

能不能分析下这三种情况下,反馈是怎么完成的?为什么有的情况没有出问题,有的情况MOS管烧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光耦工作的时候会把芯片的反馈脚连接到地上,只有输出过压或是过流才会让光耦工作,减少芯片的PWM输出, ...

我自己顶一下,请问还有没有大牛讲解下这个问题,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