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汇编代码怎么结合

楼主(2017-07-24):
不同汇编代码怎么结合

网友A:
详细说说

网友B:
工程进行时一人使用的是助记符方式编写汇编代码,另一人使用的是代数符号方式编写汇编代码

网友C:
请问CCS5000中这二种编写方式如何嵌在一起调试?

网友D:
每个的代码单独汇编成obj最后连接到一块应该可以

网友E:
假如一些汇编代码 试试

网友F:
使用新的汇编代码

网友G:
将一种方式的程序先单独编译为.obj文件,在创建工程时,将这些.obj文件和另一种方式的程序一起加进工程中,二者即可一起编译调试了。

网友H:
将一种方式的程序先单独编译为.obj文件,在创建工程时,将这些.obj文件和另一种方式的程序一起加进工程中

这方法不错,是不是就相当于头文件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