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模拟电路 谢谢

楼主(2017-07-25):
请问这里的二极管和场效应管 作用是什么,整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文氏电桥的振荡幅度稳定反馈。

楼主:
十分感谢,我再查查您说的电路。

网友A:
只是粗略看一眼,感觉是,你这个电路盖住了部分呀。
反正运放输出幅度大了,MOS管导通程度大,输入衰减变大。

网友A:
仔细一看不是文氏电桥,只是反向放大。
带幅度自动增益控制的反向放大。
MOS是变阻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一看不是文氏电桥,只是反向放大。
带幅度自动增益控制的反向放大。
MOS是变阻器的作用。 ...

嗯 应该是个agc电路,请问二极管作用是只取正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粗略看一眼,感觉是,你这个电路盖住了部分呀。
反正运放输出幅度大了,MOS管导通程度大,输入衰减变大 ...

盖住的部分是前一级输出,与这个电路应该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应该是个agc电路,请问二极管作用是只取正向信号?

二极管只取正向信号,检波

网友B:
重新画电路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画电路就清楚了。

实在感谢,学习了!

网友C:
楼上的楼上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