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7-07-25):
AVR的延时是如何计算的,下面的代码是外部晶振3.6864M的,我现在变成12M,cpuMega8
/*************************************************************************
delay loop for small accurate delays: 16-bit counter, 4 cycles/loop
*************************************************************************/
static inline void _delayFourCycles(unsigned int __count)
{
    if ( __count == 0 )
        __asm__ __volatile__( "rjmp 1f\n 1:" );    // 2 cycles
    else
        __asm__ __volatile__ (
            "1: sbiw %0,1" "\n\t"
            "brne 1b"                              // 4 cycles/loop
            : "=w" (__count)
            : "0" (__count)
           );
}

/*************************************************************************
delay for a minimum of <us> microseconds
the number of loops is calculated at compile-time from MCU clock frequency
*************************************************************************/

#define delay(us)  _delayFourCycles( ( ( 1*(F_CPU/4000) )*us)/1000 )

需要修改吗?比如原来delay(1500),现在要改成多少?

网友A:
计算一条指令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计算一条指令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即便算出来了,可能效果不会很大,因为该跟编译器的优化代码的优化程度有关,硬件定时器,简单实用。

网友C:
1500*12/3.6864 =4883

这个延时是内嵌汇编的,和编译器优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