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电路怎么算,就大神告知

楼主(2017-07-25):
(图片)

网友A:
大约增益500(VCT分压)或100(芯片稳压),看VREF是怎么来的;
输出是输入电压差*增益+VREF

网友B:
从图上表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通过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前级电路。
虽然图上没有交代VREF的来源,但可以确定R21、R22应该不会起任何作用,否则会不太靠谱。
R24可以理解为是用来实现“断耦检测”的,当“断耦”时,TEMP输出极小值;
R25用于输入保护,但严格说这是不够的。(也有输入电阻匹配的意义,但对于LMV321而言,实际意义基本没有)
最后,TEMP的输出电压如2楼所说。

网友C:
能理解这是一个电压比较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