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飞思卡尔单片机RAM中指针读取数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25):
先检查下你的片子使用的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通常是小端模式,如果是小端模式的话,低地址放低8位,高地址放高8位,你的第一种方法读取出来的内容应该低8位和高8位放反了,因为你的第二种读取数据说明你的低地址想要放高8位,高地址想要放低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你的片子使用的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通常是小端模式,如果是小端模式的话,低地址放低8位,高地址 ...

飞思卡尔片子XET256   就差几个bit  我数据结构没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片子XET256   就差几个bit  我数据结构没反

你的第二种读取数据说明你的低地址想要放高8位,高地址想要放低8位,说明是大端方法,而你的第一种想要的结果是小端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