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电路图中两个不同MOS管并联问题。。。。

楼主(2017-07-25):
小弟在学习一个LED关断电路,电路中采用MOS管开关关断LED的负极,有几个疑问,请教各路大仙:
1. 为了能够关断大电流LED,用了两个MOS管并联, 其中Q2的参数:VDS=75V, ID=60A. 导通电阻<8.5mR, Q5的参数:VDS=60V, ID=35A, 导通电阻17mR。我看很多资料里写,MOS管并联分流需要相同规格MOS,这个电路直接并联不同MOS好像问题挺大。但是实际使用,还是没出问题,为什么?
2. 说明书上写,负载电流低于10A时Q5不焊接,负载高于10A时建议焊接Q5,请问这个10A是怎么算出来的,Q2的手册上ID是60A,算一半通过30A也没问题啊,为什么还会需要Q5奇怪的存在?散热考虑?
3. 这个电路没有并MOS电路常见的泄流电阻,用三极管驱动MOS,怀疑他是否可以稳定工作。
4. 这个电路设计了MOS管用来关断LED负载负极,关断LED负载正极不是应该更合理嘛,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为什么?因为有任何一个管子在就可以了,所有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2.也许说明书上说反了,但这样也是可以说出道理的。
3.首先,驱动MOS管的不是三极管,那个2N7002也是MOS管,其次,如果只是“开”、“关”,这么驱动也没什么问题,另外,不知你所说的“泄流电阻”是何意?MOS管并联会用到“均流电阻”或在复杂一些的均流电路。
4.成本高了。

网友B:
应该是两个封装吧,不是都使用,是二选着一

网友C:
把LED开关电路画完整。可能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LED开关电路画完整。可能是这样:

网友E:
1.用一样的MOS管并联分流是比较简单的,有时候,尤其是出于成本考虑的时候,不是同等的并联也没有问题。只要符合各自的功耗要求就行
2.说明书中写60A,这是极限理想工作状态,实际一般都不是。必须根据你的MOS的soa进行选择。就NCE7560的资料来看,如果是工作在直流方式,在负载电压在8V时,电流如果超过10A就会烧掉。
3.泄流电阻不是万能药,只是某种状态下实现稳定工作的一个方式
4.电路是灵活的。合理不合理取决于你的需求。至少我就觉得关断负载负极更加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用一样的MOS管并联分流是比较简单的,有时候,尤其是出于成本考虑的时候,不是同等的并联也没有问题。只 ...

非常感谢!
另外,关于NCE7560 DC模式下8V/10A会烧掉,这部分在手册里我找不到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另外,关于NCE7560 DC模式下8V/10A会烧掉,这部分在手册里我找不到啊?
...

看datasheet里面的S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