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微欧计与万用表的区别

楼主(2017-07-25):
微电阻计,市场上通常称为毫欧表或微欧计。其测试原理是通过电桥原理(国外也称为开尔文原理)四线法测量的,即在电阻两端施加1个恒流,再通过仪器检测其两端的电压,然后通过仪器自动计算后得出电阻值。其优点是测量的数据接近电阻在工作状态下的真实阻值,且消除了测试线本身电阻的影响。

普通万用表测量电阻一般采用比例法,被测电阻与标准电阻串联,测量标准电阻和被测电阻的电压,两者电流相同,根据标准电阻的阻值换算出被测电阻的阻值。实际测量电路也有把标准电阻对应电压作为基准电压,这样,直接测量被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即可。

所以,在测量微电阻的时候,毫欧表或微欧计更加反应真实电阻值。而万用表的测试线电阻会影响其被测电阻的真实值。

比如测量一个1欧姆的电阻,如果万用表的测试线本身就有1欧姆,那么显示的阻值就是2欧姆,你说这个阻值是真实的吗?但毫欧表和微欧表则不存在这个困惑。

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测试电流,某些电阻在不同测试电流下的阻值是会变化的,万用表达不到这样的要求,而毫欧表和微欧计则可选择相应的恒定测试电流。

微欧计可以用于飞机搭接电阻测试、金属镀层电阻测量、电焊接点检测、电气接地系统的连接点检测、发现金属疲劳裂纹和松弛的铆接、母线及导线接点检测、机械结合点检测、连接线缆的通断检查和连续性测试等精密测量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