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三极管ZVS自激振荡电路

楼主(2017-07-25):
ZVS(Zero Voltage switch)电路,在三极管应该叫ZCS(zero current switch)电路吧,效果非常好,输出实测功率达到4W,1w的管子不热,电阻大了,三极管没有进入饱和区,管子发热。和经典的Royer电路相比,变压器少了一个基极反馈绕组。

楼主:
2个管子用2SD1616

楼主:
这是早期的夜晶背光用的高压电路,称为Royer电路,是1955年G.H.Royer发明的,两个三极管起开关作用,变压器的初级等效电感L和电容C构成并联谐振(正弦波),2个三极管按照并联谐振的周期,交替给谐振电路补充能量。测量发现初级的正弦波半波幅度约3倍电源电压。

楼主:
无抽头变压器的三极管ZVS

楼主:
RCC,Royer,ZVS都属于自激振荡,还有自激推挽振荡。
Royer,ZVS都是LC并联谐振振荡,产生的是正弦波。
Royer的频率是变压器的的等效电感L和C谐振,变压器的等效电感与分布参数和负载都有关系。
RCC波形为方波,属于多谐振荡。
自激推挽振荡也是方波,也属于多谐振荡。

楼主:
调试发现,基极电阻大了,管子在放大区,管子发热,减小基极电阻到管子不热。太小了电阻损耗大。
从控制角度来说,还是有基极正反馈线圈的ROYER电路控制方便些,可以用PWM控制基极直流偏置电阻的通断(基极直流偏置电阻接电源端),可以稳压。
调试还发现,直流输出只能用半波整流,全波整流输出幅度就很小,原因可能是全波整流等效电感L的Q值降低,LC谐振幅度降低。

网友A(2022-01-02):
集基耦合 双稳触发电路 的变体,
跟经典双稳一样,管子一旦 脱离饱和区,电路就翻转,
所以,若要 ZVS ,电路须在 谐振电容两端等电位 时翻转,
但是,三极管的开通需要正偏,下拉二极管的 正向压降加上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既不能使另一只三极管开通,又不能妨碍另一只三极管在电路翻转时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