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0x Flash模块编程 M32()函数原型怎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25):
好像有一个专门的flash的文档的。

网友A: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flash.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which performs application specific tasks.
*
*******************************************************************************
*
* provide a demo for how to initialize the NV32, output messages via SCI,
* flash operations, etc.
* NOTE:
*        printf call may occupy a lot of memory (around 1924 bytes), so please
*        consider your code size before using printf.
******************************************************************************
*
* provide FLASH driver
*
******************************************************************************/

#include "flash.h"
/******************************************************************************
* Global variables
******************************************************************************/

/******************************************************************************
* Constants and macros
******************************************************************************/

/******************************************************************************
* Local types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
* Local variables
******************************************************************************/

/******************************************************************************
* Local functions
******************************************************************************/

/******************************************************************************
* Global functions
******************************************************************************/
/*****************************************************************************//*!
+FUNCTION----------------------------------------------------------------
* [url=home.php?mod=space&uid=42490]@function[/url] name: Flash_CopyInRAM
*
* @brief This section of the code is the one that copies the routine into RAM.
* It is following the steps  documented in Technical Note 228
*
* @param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

#define FLASH_ENABLE_STALLING_FLASH_CONTROLLER

/*****************************************************************************//*!
+FUNCTION----------------------------------------------------------------
* @function name: Flash_Init
*
* @brief initialize flash driver
*
* @param
*
* @return none
*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

uint16_t Flash_Init(void)
{
        uint16_t err   = FLASH_ERR_SUCCESS;
        uint32_t clkDIV = BUS_CLK_HZ/1000000L - 1;
        uint32_t Tpgs  =(285 *(BUS_CLK_HZ/100))/1000000L;  //update 2016.8.4 by 光脚板のGG
        uint32_t Tprog =(675*(BUS_CLK_HZ/100))/1000000L;   //by 光脚板のGG
//        printf("Tpgs= %x \n" , Tpgs);
//        printf("Tprog= %x \n" , Tprog);

        EFMCR=(clkDIV<<24) + 0x00000001; //divide to 1M hz
        EFMETM0=(Tpgs<<16)  + 0x00001194;  //0x00281194; //
        EFMETM1=(Tprog<<16) + 0x000088B8; //
//        printf("EFMCR= %x \n" , EFMCR);
//        printf("EFMETM0= %x \n" , EFMETM0);
//        printf("EFMETM1= %x \n" , EFMETM1);
  return(err);
}

/*****************************************************************************//*!
+FUNCTION----------------------------------------------------------------
* @function name: FlashProgram
*
* @brief program flash routine, each program operation supports up to 2 longwords
*                  programming
*
* @param
*
* @return none
*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

uint16_t Flash_Program(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Bytes)
{
        uint16_t err = FLASH_ERR_SUCCESS;
        uint16_t w2LongWordCount = sizeBytes>>3;
        uint8_t  wLeftBytes = (sizeBytes & 0x07);
        uint16_t wLeftLongWords = wLeftBytes>>2;
        uint32_t wTargetAddress = wNVMTargetAddress;
        uint32_t dwData0,dwData1;
        uint32_t *pdwData = (uint32_t*)pData;
        int  i;
//printf("\n adr : 0x%x ,data = 0x%x\n",w2LongWordCount,wLeftLongWords );
        // Check address to see if it is aligned to 4 bytes
        // Global address [1:0] must be 00.
        if(wNVMTargetAddress & 0x03)
        {
                err = FLASH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err);
        }
        // Loop for the two longwords (8 bytes) programming
        for(i = 0; i < w2LongWordCount; i++)
        {
                dwData0 = *pdwData++;
                dwData1 = *pdwData++;
                err = Flash_Program2LongWords(wTargetAddress, dwData0, dwData1);
                if(err)
                {
                        goto EndP;
                        //break;
                }
                wTargetAddress += 8;
        }
        // Loop for the single longword (4 bytes) programming
        for(i = 0; i < wLeftLongWords; i++)
        {
                dwData0 = *pdwData++;
                //printf("\n adr : 0x%x ,data = 0x%x\n",i,dwData0 );
                err = Flash_Program1LongWord(wTargetAddress, dwData0);
    //printf("\n adr : 0x%x ,data = 0x%x\n",i,dwData0 );
                if(err)
                {
                        goto EndP;
                        //break;
                }
                wTargetAddress += 4;
        }
        wLeftBytes = (wLeftBytes-(wLeftLongWords<<2));        // calculate the # of bytes that are not programmed
        if(!wLeftBytes){
                return (err);
        }

#if     defined(BIG_ENDIAN)
        dwData0 = 0;
        pData = (uint8_t*)pdwData;        // pointer to the left bytes
        for(i = wLeftBytes; i >0; i--)
        {
                dwData0 <<= 8;
                dwData0 |= *pData++;        // MSB byte first
        }
        // Calculate how many bytes need to be filled with 0xFFs
        // in order to form a single longword for the left bytes of data
        wLeftBytes = 4 - wLeftBytes;
        //
        for(i = wLeftBytes; i >0; i--)
        {
                dwData0 <<= 8;
                dwData0 |= 0xFF;        // MSB byte first
        }
#else
        dwData0 = 0xFFFFFFFFL;
        pData = (uint8_t*)pdwData+wLeftBytes-1;        // pointer to the left bytes
        for(i = wLeftBytes; i >0; i--)
        {
                dwData0 <<= 8;
                dwData0 |= *pData--;        // MSB byte first
        }
#endif
        // Now program the last longword
        err = Flash_Program1LongWord(wTargetAddress, dwData0);
EndP:
        return (err);
}

uint16_t Flash_Program1LongWord(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32_t dwData)
{
        uint16_t err = FLASH_ERR_SUCCESS;

        // Check address to see if it is aligned to 4 bytes
        // Global address [1:0] must be 00.
        if(wNVMTargetAddress & 0x03)
        {
                err = FLASH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err);
        }
        // Clear error flags
        EFMCMD = FLASH_CMD_CLEAR;
        // Write index to specify the command code to be loaded
        M32(wNVMTargetAddress) = dwData;
        // Write command code and memory address bits[23:16]
        EFM_LaunchCMD(FLASH_CMD_PROGRAM);
        return (err);
}

uint16_t Flash_Program2LongWords(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32_t dwData0, uint32_t dwData1)
{
        uint16_t err = FLASH_ERR_SUCCESS;

        // Check address to see if it is aligned to 4 bytes
        // Global address [1:0] must be 00.
        if(wNVMTargetAddress & 0x03)
        {
                err = FLASH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err);
        }
        // Clear error flags

        EFMCMD = FLASH_CMD_CLEAR;

//        printf("\n write data  adr : 0x%x ,data = 0x%x\n",dwData0,dwData1 );
        // Write index to specify the command code to be loaded
        M32(wNVMTargetAddress) = dwData0;
        // Write command code and memory address bits[23:16]
  EFM_LaunchCMD(FLASH_CMD_PROGRAM);
        wNVMTargetAddress = wNVMTargetAddress +4;

        //        printf("\n write data  adr : 0x%x ,data = 0x%x\n",wNVMTargetAddress,dwData1 );
        // Clear error flags
                EFMCMD = FLASH_CMD_CLEAR;
        // Write index to specify the command code to be loaded
        M32(wNVMTargetAddress) = dwData1;
        // Write command code and memory address bits[23:16]
  EFM_LaunchCMD(FLASH_CMD_PROGRAM);
//        printf("\n write data  adr : 0x%x ,data = 0x%x\n",wNVMTargetAddress,dwData1 );
        return (err);
}

/*****************************************************************************//*!
+FUNCTION----------------------------------------------------------------
* @function name: Flash_EraseSector
*
* @brief erase flash sector, each flash sector is of 512 bytes long,
* global address [1:0] = 00.
*
* @param
*
* @return none
*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
uint16_t  Flash_EraseSector(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
        uint16_t err = FLASH_ERR_SUCCESS;
        // Check address to see if it is aligned to 4 bytes
        // Global address [1:0] must be 00.
        if(wNVMTargetAddress & 0x03)
        {
                err = FLASH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err);
        }
        // Clear error flags
                EFMCMD = FLASH_CMD_CLEAR;
          M32(wNVMTargetAddress) = 0xffffffff;
          EFM_LaunchCMD(FLASH_CMD_ERASE_SECTOR);
        return (err);
}

uint16_t Flash_VerifyBackdoorKey()
{
        uint16_t err = FLASH_ERR_SUCCESS;
//        int i;

        // Clear error flags
                EFMCMD = FLASH_CMD_CLEAR;
        // Write index to specify the command code to be loaded
         Custombkd = FLASH_FACTORY_KEY;
        return (err);
}

/*****************************************************************************//*!
+FUNCTION----------------------------------------------------------------
* @function name: NVM_EraseAll
*
* @brief erase all block,both flash and EEPROM
*
* @param
*
* @return none
*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
uint16_t NVM_EraseAll(void)
{
        uint16_t err = FLASH_ERR_SUCCESS;
                EFMCMD = FLASH_CMD_CLEAR;
          EFM_LaunchCMD(FLASH_CMD_ERASE_ALL);
        // Clear error flags
    return err;
}

/*****************************************************************************//*!
+FUNCTION----------------------------------------------------------------
* @function name: NVM_Unsecure
*
* @brief unsecure
*
* @param
*
* @return none
*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
uint16_t NVM_Unsecure(void)
{
        uint16_t err = FLASH_ERR_SUCCESS;

    return err;
}

#ifdef IAR
void __ramfunc EFM_LaunchCMD(uint32_t EFM_CMD)
#else
void EFM_LaunchCMD(uint32_t EFM_CMD)
#endif
{
  DisableInterrupts;
                if((EFMCMD&EFM_DONE_MASK)== EFM_STATUS_READY)
                {
          EFMCMD = EFM_CMD;
                }
        while(1)
        {
                if((EFMCMD&EFM_DONE_MASK) == EFM_STATUS_DONE) break;
        }
EnableInterrupts;
}

网友A:
/******************************************************************************
******************************************************************************
*
* @file flash.h
*
* @brief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which performs application specific tasks.
*
*******************************************************************************
*
* provide a demo for how to initialize the NV32, output messages via SCI,
* flash operations, etc.
* NOTE:
*        printf call may occupy a lot of memory (around 1924 bytes), so please
*        consider your code size before using printf.
******************************************************************************
*
* provide FLASH driver
*
******************************************************************************/

#ifndef FLASH_H_
#define FLASH_H_

/******************************************************************************
* Includes
******************************************************************************/
#include "common.h"
/******************************************************************************
* Constants
******************************************************************************/

/******************************************************************************
* Macros
******************************************************************************/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to support programming flash while running code from flash */
// #define FLASH_ENABLE_STALLING_FLASH_CONTROLLER

#define ETMRH_FSTAT_MGSTAT0_MASK  (1)
#define ETMRH_FSTAT_MGSTAT1_MASK  (1<<1)

#define FLASH_SECTOR_SIZE        512                // in bytes

/* Flash driver errors */
#define FLASH_ERR_BASE                                0x3000
#define FLASH_ERR_SUCCESS                        0
#define FLASH_ERR_INVALID_PARAM                (FLASH_ERR_BASE+1)        // invalid parameter error code
#define EEPROM_ERR_SINGLE_BIT_FAULT        (FLASH_ERR_BASE+2)        // EEPROM single bit fault error code
#define EEPROM_ERR_DOUBLE_BIT_FAULT        (FLASH_ERR_BASE+4)        // EEPROM double bits fault error code
#define FLASH_ERR_ACCESS                        (FLASH_ERR_BASE+8)        // flash access error code
#define FLASH_ERR_PROTECTION                (FLASH_ERR_BASE+0x10)        // flash protection error code
#define FLASH_ERR_MGSTAT0                        (FLASH_ERR_BASE+0x11)        // flash verification error code
#define FLASH_ERR_MGSTAT1                        (FLASH_ERR_BASE+0x12)        // flash non-correctable error code
#define FLASH_ERR_INIT_CCIF                        (FLASH_ERR_BASE+0x14)        // flash driver init error with CCIF = 1
#define FLASH_ERR_INIT_FDIV                        (FLASH_ERR_BASE+0x18)        // flash driver init error with wrong FDIV

/* Flash and EEPROM commands */

#define FLASH_CMD_PROGRAM                        0x20000000
#define FLASH_CMD_CLEAR       0x00005000
#define FLASH_CMD_ERASE_ALL   0x41000000
#define FLASH_CMD_ERASE_SECTOR                0x40000000
#define FLASH_FACTORY_KEY 0x0065fe9a

#define EFM_DONE_MASK    0x00006000
#define EFM_STATUS_DONE  0x00006000
#define EFM_STATUS_READY 0x00002000

#define FLASH_ACCERR_MASK 0x10

#define M8(a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adr)))
#define M16(adr)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adr)))
#define M32(a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adr)))

/******************************************************************************
* Types
******************************************************************************/
typedef  uint16_t (*TFlash_Fun1)(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8_t *pbData, uint8_t bByteCount);
typedef  uint16_t (*TFlash_Fun2)(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32_t dwData0, uint32_t dwData1);
typedef  uint16_t (*TFlash_Fun3)(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32_t dwData);

/******************************************************************************
* Global variables
******************************************************************************/

/******************************************************************************
* Global functions
******************************************************************************/
uint16_t Flash_Program(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Bytes);
uint16_t Flash_Program1LongWord(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32_t dwData);
uint16_t Flash_Program2LongWords(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32_t dwData0, uint32_t dwData1);

uint16_t Flash_EraseSector(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16_t Flash_VerifyBackdoorKey(void);

uint16_t NVM_EraseAll(void);

uint16_t NVM_Unsecure(void);

uint16_t Flash_Init(void);

#ifdef IAR
void __ramfunc EFM_LaunchCMD(uint32_t EFM_CMD);
#else
void EFM_LaunchCMD(uint32_t EFM_CMD);
#endif

void        Flash_CopyInRAM(void);
void        Flash_CopyRouinte2RAM(char *func, uint16_t sizeFunc);
/********************************************************************/

#endif /* FLASH_H_ */

网友B:
有了呀,手册中有flash的寄存器描述的

网友B:
这不就是吗?

网友C:
M32(),有这么一个函数吗?我在库中没有找到

网友(2017-08-24):
不错 借鉴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