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性价比高的AD-MCU

楼主(2017-07-25):
想找一个价格低的MCU,带至少1路AD,1路UART,其他都可以不需要了。谢谢指点!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不过脚还是多了,最好是8个脚的 哈哈,谢谢!

网友A:
这个产品现在可以申请样品 但是批量生产要到9月份

这个厉害。可以8个脚。12位AD加全双工UART。

网友B:
NV32F100FS08E
M0的片子,速度够了,但是价格不知道。或者看看PIC低价系列的片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32F100FS08E
M0的片子,速度够了,但是价格不知道。或者看看PIC低价系列的片子吧 ...

好的,谢谢!

网友C:
stm8s003f3吧 有qfn封装

网友D:
Microchip:

MCU                    PIN             AD                        UART
====================================
PIC12F1572        8                4×10-bit               1
PIC12F1822        8                4×10-bit               1
PIC12F1840        8                4×10-bit               1
PIC16F18313      8                9×10-bit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