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串口偶校验时,发送数据不对

楼主(2017-07-25):
1,接收偶校验,8位正确
2,发送偶校验,8位不正确,9位正确
问,难不成发送、接收时要重新初始化串口?改8位或者9位这么折腾?

网友A:
会不会前一个字节和后一个字节由于连着一起发导致接收方识别错误? 尝试线每发送完一个字节休息一下在发送

网友B:
STM32在使用奇偶校验时,要设置为9数据位。

网友C:
加校验的,必须设置成9位

楼主:
设置成9位,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