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icropython][ESP8266] TPYBoard V202 之MQTT协议接入OneNET云平台

楼主(2017-07-25):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MQTT由于开放源代码,耗电量小等特点,将会在移动消息推送领域会有更多的贡献,在物联网领域,传感器与服务器的通信,信息的收集,MQTT都可以作为考虑的方案之一。在未来MQTT会进入到我们生活的各各方面,本篇**教大家利用TPYBoardv202使用MQTT协议接入OneNET平台,并且远程控制LED灯。

  什么是MQTT协议

  早在1999年,IBM的AndyStanford-Clark博士以及Arcom公司ArlenNipper博士发明了MQTT(MessageQueuingTelemetryTranspor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技术。MQTT(MessageQueuingTelemetryTranspor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是IBM开发的一个即时通讯协议,有可能成为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协议支持所有平台,几乎可以把所有联网物品和外部连接起来,被用来当做传感器和致动器(比如通过Twitter让房屋联网)的通信协议。

  实验准备

  一、硬件材料

  1.TPYBoardv202

  2.面包板

  3.数据线

  4.LED发光二极管

  二、软件准备

  1.MicroPythonFileUploader用于与开发板的文件传输

  下载地址:www。pyboard。com/download/tool/170。html

  2.ESPFlashDownloadTool_v3.3.4TPYBoardv202固件烧写工具

  下载地址:www。tpyboard。com/download/tool/185。html

  3.第三方库文件:micropython-lib\umqtt.simple\umqtt\simple.py

  下载地址:www。tpyboard。com/download/data/184。html

  4.TPYBoardv202固件

  下载地址:www。tpyboard。com/download/firmware/171。html

  OneNET平台创建MQTT协议的产品并添加设备

  如果没有产品,点击创建产品即可,上面显示我已经创建完毕。

  SmartBoy是我添加的设备,当我们插上TPYBoardv202时,就会看到上图绿点点亮,拔了以后就会变灰,前提是板子里程序已经写入。

  实物接线图

  我用的TPYBoardv202的G4引脚,这个引脚可以随便定义,主要看程序里你想用哪个。

  程序源代码

  boot.py源码

#连接本地网络
def do_connect():
        import network
        sta_if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ap_if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if ap_if.active():
                ap_if.active(False)
        if not sta_if.isconnected():
                print('connecting to network...')
        sta_if.active(True)
        sta_if.connect(WIFI名称, '密码') #wifi的SSID和密码
        while not sta_if.isconnected():
                pass
        print('network config:', sta_if.ifconfig())
do_connect()

  mqtt.py源码

from simple import MQTTClient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machine
import micropython
#选择G4引脚
g4 = Pin(4, Pin.OUT, value=0)
# MQTT服务器地址域名为:183.230.40.39,不变
SERVER = "183.230.40.39"
#设备ID
CLIENT_ID = "9377500"
#随便起个名字
TOPIC = b"TurnipRobot"
#产品ID
username='91025'
#产品APIKey:
password='y7zd=7wNaObdfRYhxQn7D5jiDnI='
state = 0
def sub_cb(topic, msg):
    global state
    print((topic, msg))
    if msg == b"on":
            g4.value(1)
            state = 1
            print("1")
    elif msg == b"off":
            g4.value(0)
            state = 0
            print("0")
    elif msg == b"toggle":

            state = 1 - state
            g4.value(state)

def main(server=SERVER):
    #端口号为:6002
    c = MQTTClient(CLIENT_ID, server,6002,username,password)
    c.set_callback(sub_cb)
    c.connect()
    c.subscribe(TOPIC)
    print("Connected to %s, subscribed to %s topic" % (server, TOPIC))
    try:
            while 1:
                    c.wait_msg()
    finally:
            c.disconnect()

  simple.py源码不用更改,直接按照下载地址下载即可。

  main.py源码

  1. import mqtt
  2. mqtt.main()

  源码下载请到:www。tpyboard。com/download/data/183。html

  效果展示

  这个时候我们OneNET云平台上设备就会显示在线了

  当我们发送指令on的时候,就会看到控制台显示

  (b'$creq/3e25b3f5-27c8-50d5-b2bb-b7cb7ddddac4',b'on')

  1并且看到我们面包板上的led会亮起来

  当我们发送指令off的时候,就会看到控制台显示

  (b'$creq/c01cc820-72b2-50e2-ab0c-6954d35796ef',b'off')

  0并且看到我们面包板上的led灯会熄灭

  当我们发送toggle时候,就会看到控制台显示:

  (b'$creq/e2f94a0b-7363-56ec-b87c-1d5d02dc4774',b'toggle')

  并且看到我们面包板上的led灯会亮起来,再次发送,控制台会显示:

  (b'$creq/9aa4a04f-eb90-503f-b14f-6f0575869c23',b'toggle')

  我们会看到led熄灭。

  视频展示效果

  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wNDM1MjMwMA==/v.swf

  在这只是给大家演示了TPYBoardv202怎么用MQTT协议接入OneNet云平台,并教大家如何控制一个外围电路点亮一个led,大家可以利用TPYBoardv202接入更复杂,更好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