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拔下STLINK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LINK给STM8烧写程序。
用STVP烧写,提示成功。
可是如果插着STLINK就可以正常运行,
拔下来就不运行,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2017-07-25):
程序没烧入进去吧;

拔掉STLINK的时候,再重新上下电看看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哪个io占用了?

网友C:
板子供电不足?

网友D:
stlink和板子连接不好导致的

网友E:
程序里禁止了SW和JTAG功能?

网友F: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G:
如果断电之后,重新上电呢。

网友:
这个单步调试,还是断电之后重新上电的。

网友H:
看看是不是电脑还能识别仿真器设备

网友I:
你的程序是怎么配置这些引脚的。

网友B:
是仿真调试的时候能够运行吗?

网友C:
有没有其他的特征?

网友D:
检查硬件的连接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正常的io配置错误了。

网友F:
重新焊接一下引脚。

网友G:
重新上电之后,应该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单步调试存在问题吗?

网友H:
可能仿真器存在问题。

网友I:
是不是引脚复用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烧入进去吧;

拔掉STLINK的时候,再重新上下电看看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仿真调试的时候能够运行吗?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新上电之后,应该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用电池供电,无法重新上电

网友J:
没有按时喂狗,插上仿真器的时候,程序运行不考虑喂狗,拔下仿真器,就要喂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