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可以输出1.05伏的电压吗?

楼主:
反向输入端的10欧姆左边和Vout接在一起会不会形成负反馈 让Vout 输出1.05V的电压呀?
不接在一起反向输入端悬空,Vout的电压是多少了?
按照虚短虚断分析 Vout = (0.9-U输入)*10^7*t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2017-07-25):
接在一起,输出可以输出1V的。
不接在一起,电路无**常工作,可能饱和导通也可能没有输出,没有这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一起,输出可以输出1V的。
不接在一起,电路无**常工作,可能饱和导通也可能没有输出,没有这么使用的 ...

你好 你分析的1V是怎么得来的 能不能具体解释下?那个mos 这里是做开关管用的还是可变电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一起,输出可以输出1V的。
不接在一起,电路无**常工作,可能饱和导通也可能没有输出,没有这么使用的 ...

比如这个电路可以输出稳定的0.8V电压吗?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分析的1V是怎么得来的 能不能具体解释下?那个mos 这里是做开关管用的还是可变电阻用的? ...

就是考虑了负反馈后得到的结果。负反馈下,输出端近似为运放的正输入端电压,不过需要注意电源电压和相关器件特性。

这其实原则上就是个跟随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分析的1V是怎么得来的 能不能具体解释下?那个mos 这里是做开关管用的还是可变电阻用的? ...

NMOS或者NPN都可以,作为跟随器,电流放大,电压跟随,增强带负载能力。
这是标准的运放+NMOS的电压跟随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电路可以输出稳定的0.8V电压吗?这样子的

可以的,0.1V都可以,只要运放和外围偏置支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5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