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码器和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7-07-25):
用2596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和编码器,插上步进电机的电源插头编码器就不好使了,结果编码器和步进电机没法同时用。
这是功率不足的原因吗?
程序肯定好使,同样的程序单独驱动编码器或者驱动器都是好使的,但是想同时驱动的话,步进电机好使但是编码器就不好使了。
这到底是为啥???

开始是拔了步进电机插头的编码器数据,count=0之后是插上插头之后的数据

开始是拔了步进电机插头的编码器数据,count=0之后是插上插头之后的数据

楼主(2019-03-12):
额,时光荏苒,问题是MCU要单独供电,只用串口供电电流不足,MCU单独供电之后问题圆满解决!

楼主(2017-07-25):
试过用2596和7805分别供电,还是同样的问题,插上就不好使了。
求助大神

这是驱动的程序

楼主:
不行不行!!!

楼主:
用手握住编码器就好使了。这是为啥 啊?

握住有数据,松开又变0了

握住有数据,松开又变0了

网友A:
手握住就好了?怀疑是地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握住就好了?怀疑是地线的问题。。。。

查了一下线路连接,没发现什么问题,而且不接电机编码器是好使的,接了电机就不行了,不明白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握住就好了?怀疑是地线的问题。。。。

确实是地线的问题,我把板子的地和电源的地断开就好使了,真是搞不懂的说

楼主:
这个是要怎么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地线的问题,我把板子的地和电源的地断开就好使了,真是搞不懂的说 ...

不知道你具体怎么接线的,但是信号线,地都得共好,不要引入其他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怎么接线的,但是信号线,地都得共好,不要引入其他的干扰 ...

是的,虽然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实际上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隐隐约约感觉是步进电机电源线没共地的原因,现在先不想这些了,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忙。
谢谢你的留言,不然这个问题不会这么快解决的,谢谢

网友B:
确实是地线的问题,我把板子的地和电源的地断开就好使了

地线的学问很大,得慢慢积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的学问很大,得慢慢积累经验

恩恩,慢慢积累,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