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错误50251

楼主(2017-07-25):
DAQ添加仿真设备 自检失败,状态代码: -50251,指定软件组件不可用,未加载该组件。

求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版本

楼主:
版本是DAQmx16.0,labview2014,NI官网的兼容性说明说是可以匹配的

楼主:
请前辈指点

网友A:
有的时候安装顺序也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