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四路SPI接口的芯片呢,需要同时驱动4个ad芯片

楼主(2017-07-25):
有没有四路SPI接口的芯片呢,需要同时驱动4个ad芯片

网友A:
仔细看看各家的芯片手册,应该有符合的吧

网友B:
四路spi,驱动4个sd芯片,不可以选择一个ad芯片上面有多路ad的吗

网友C:
我记得STM32有这样的芯片,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D:
你可以讲讲是驱动哪个AD芯片的吗

网友E:
STM32F302就有四路SPI接口的

网友F: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ad芯片呢

网友G:
每款ad芯片,都会有1路,双路,四路的ad接口的,有的更多,这样就可以节约spi接口了

网友H:
台系的合泰,这样丰富的外设应该是很多的

网友I:
可以用多个单片机来驱动,就是可以的

网友J:
一般驱动的ad芯片多了,都是用fpga来驱动的,速度也快,接口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