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工程遇到的CMSIS DRIVER怎么办

楼主(2017-07-25):
新建工程遇到的CMSIS DRIVER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没找到你的芯片吧

网友B:
CMSIS-Driver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C:
MDK5.XX版本针对各个IC厂商发布的芯片都有相应的驱动发布,这个驱动包就是CMSIS-Driver

网友D:
直接去官网下载pack包安装就好了

网友E:
官网在哪下载呢,我没找到

网友F:
MDK的官网,进去搜索pack就好了,有各个厂家的芯片pack包

网友G:
The CMSIS-Driver specification is a software API that describes peripheral driver interfaces for middleware stacks and user applications. The CMSIS-Driver API is designed to be generic and independent of a specific RTOS, making it reusabl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upported microcontroller devices.

网友H:
一般在新建工程的时候,需要选择自己对应的芯片,首先在MDK自带芯片中找,找不到的话就是需要CMSIS DRIVER包的

网友I:
现在除非是以前的芯片,现在的arm芯片,都有各自对应的pack包,已经是主流了

网友J:
pack包,输入芯片的名字,应该是会自己在线搜寻更新的

楼主(2017-08-30):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官网下载pack包安装就好了

确实是这个问题,下载pack包安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网在哪下载呢,我没找到

MDK的官网就是可以找到的。搜索pack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在新建工程的时候,需要选择自己对应的芯片,首先在MDK自带芯片中找,找不到的话就是需要CMSIS DRIVER ...

现在ARM系列的cortex芯片,都是需要pack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