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怎么控制上电时序?1.5V低于电源模块的识别电平

楼主(2017-07-25):
怎么控制上电时序?1.5V低于电源模块的识别电平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先说清楚你需要什么控制律?

楼主:
1、刚开始时,模块不能输出电压
2、只有控制信号来了,模块才能输出电压,但是控制信号是高电平

网友B:
相互理解是最重要的,看了二遍,还是不理解,放弃!

网友C:
哪里来的1.5V